modbus&memobus

楼主(2004-11-10):
请问MEMOBUS和MODBUS是不是一回事?在网上只能查找到MODBUS的资料,对于MEMOBUS只有安川变频器上提到过,但是没有具体资料,现在想用PLC和安川变频器通信,但是找不到具体资料,各位大虾帮帮忙吧!谢谢!

网友A(2006-11-22):
modbus和MEMOBUS其实是一样的,他们的都是和串口的物理接口是一样的,只是引脚的定义不一样,前者对应的是RS-485,后者是RS-422,因为422相对比较老,现在普及比较高的是RS-485和RS-232

网友B(2008-04-28):
是的,不能直接的.接了是没有结果的.

网友C(2013-10-30):
我用siemens的200的MODBUS和omron的3G3MV-A4007的MEMOBUS通讯过,是可以通得上。但是不敢肯定有什么区别。硬件上直接接线联通两个端口的A和B。

我也想知道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modbus和MEMOBUS其实是一样的,他们的都是和...

网友E:
深圳市易控达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工业通讯方案提供商,是一家集研发、制造、销售于一体的实业公司。公司拥有强大的技术实力和先进的生产设备,致力于现场总线转光纤远距离通讯、现场总线高隔离抗干扰中继器、工业信号转光纤远距离通讯、串口设备联网以及工业以太网交换机解决方案。    作为国内最齐全的现场总线光纤中继器和隔离中继器生产厂家,总线系列包括:Profibus、PPI、MPI、Modbus、CAN 、CANOpen、DeviceNet、 ControlNet、S908 RIO、Moubus Plus(MB+)、GE Genius、Memobus、Interbus、DH/DH+、Lonworks、RS232/485/422/USB等,可以完全取代西门子、施耐德、三菱、菲尼克斯、莫迪康、罗克韦尔、赫斯曼、ABB等国外品牌同类产品;国内首家推出工业级高精度电流量信号、电压量信号、开关量信号、脉冲量信号转光纤远距离通讯模块,可以取代现场总线的远程I/O分站;非网管型工业以太网交换机、网管型工业交换机、光纤收发器和串口服务器为客户构建完整的以太网通讯网络。

www.yikongda.com

QQ:2041598879

电话:0755—82842038(王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