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解答:S7—200PLC的PID控制用指令向导产生的程序能用吗?

楼主(2004-11-10):
(无正文)

网友A(2009-05-18):
我也关心这个问题,请高手编一个学习,致谢!

网友B:
多多学习,我新手啊。

网友C:
能用,没问题的,我就是用向导做的,工控交流群:45727577

网友D:
没看明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of course

网友G:
大家能详细讲讲如何用吗.我编写好了下载到仿真软件里,编译时没有错,但下载好后点运行显示错误不能运行,应该是哪里错了呢,

请高手来指点指点吧

网友H:
回复长征三号

是仿真软件的错

网友I:
当然能用!我的贴子里面有,你可以去看看。

例如这个贴: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3-83F9-2F15B5D01D2C

网友J:
跟曾观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