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恒压供水实现手自动?

楼主(2004-11-10):
变频器恒压供水,自动时由压力传感器反馈,手动时由电位器给定,如何在不改变变频器设定值的情况下实现?谢谢!成本原因,不采用plc...

网友A:
好象应没问题吧?

楼主:
能说说吗?谢谢!

网友B:
用多菜单切换功能吧

网友C:
直接由压力传感器用开关切换到电位器行吗

网友D:
用变频内部参数进行编程切换既可。老式和简易变频器可能没有这些设置,需要外加。

网友E:
汇川变频器的频率给定可采用主辅切换的方式,实现这个目标只需要简单的切换频率源即可。很方便的!

网友F:
简单 加一外控器,自动时用变频器PID宏,调节。 手动时,用电位器调节。

网友F:
简单 加一外控器,自动时用变频器PID宏,调节。 手动时,用电位器调节。 或QQ:26124110 或:sdlyfsh@163.com

网友G(2008-06-16):
要看是什么变频器了,有的可以通过外部端子来切换PID运行和V/F运行

网友H:
可以的.但要改变控制方式撒.看你什么牌子的变频器

网友I:
应该很容易吧!把变频器的控制方式和切换方式设置好了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J:
用ALPHA6000,多功能端子加一个自动/手动切换,自动时PID运行,手动时PID切除按照给定频率运行。轻松加愉快!

网友K:
这个要看变频器的功能的。我公司一个同事2年前用西门子的MM430变频器做个近似的设计。

网友L(2009-03-29):
外部搭建继电器回路,自动运行时,把远传压力信号投入,手动电位器信号切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