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icon的RS485通讯

楼主(2004-11-10):
请问各位高手: 请问由RS485通讯接口通过Modbus RTU通讯协议,如何同Modicon系列984-265的PLC如何通讯,需要什么设备,有人知道MB85的用法吗?

网友A(2004-12-16):
可以啊 NPORT6110 专门对付MODBUS的

网友B(2005-05-09):
我倒是用Modbus,不过没有用984-265

网友C(2005-07-13):
如果用NPORT6110,怎么读取RS485的数据

网友D:
很简单,在265那儿加一个RS232/RS485转换适配器,然后用485连在一起就可以了。如果265做Modbus主站时,比较麻烦。需要用xxmit指令来解决。

网友E:
984-265我没有用过,但它编程是否只能使用984,如果是这样,好象就不能使用XXMIT指令,这是IEC中的指令吧。 常用的BM85(C002)是一端连接MB+ 另一端连接4个RS232口(MODBUS RTU)方式,984通过对MB+口转换为MODBUS口进行读写操作。通信转换程序是做好的。 另一种是要使用BC软件进行MODBUS 口开发的。

网友F:
984-265有2个232口,只有编号为1的232口可以作为MODBUS主站,另外984-265支持所有5种编程方式。用XXMIT实现通讯,详见concept帮助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