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湿度传感器
求助:0-5A交流如何转为0-5V直流

楼主(2004-11-10):
求助各位行家,本人是位门外汉。 本人需将电流互感器(LMZJ1—200/5)输出的0-5A交流信号转为0-5VDC信号。 采用何种办法能达到,有无现成产品。 希望得到大家的答复。

网友A:
如果你的电流互感器(LMZJ1—200/5)可以更换的话,建议采用输出为0-20mA的。如不能更换,可以采用一个精密取样电路得到0-20mA信号。我们这里的现成产品:0-20mA(或4-20mA)转0-5V,3KVAC隔离。

网友B:
用一个分流器将交流电流信号转变为交流电压信号,再用运放做一个精密整流电路即可。

楼主:
谢谢SUNYUAN 1、可以更换,但不知哪里可购买到此种电流互感器(二次电流0-20mA,交流) 2、精密取样电路得到0-20mA信号,如何制作,希望指教。

楼主:
谢谢瘦骨兄 希望能得到您的详细指导。 1、能否自制,电路图能否提供? 2、若购买,何处有售,希望见告。

网友C:
可以加一个电流变送器。输入电流为0-5A,输出型号可以自己选择的,0-5VDC,4-20MA,0-20MA都可。

网友D:
现在有很多这种电量信号转换产品,可以把0-5A交流信号转成0-50V直流信号。 如果是用在工矿企业,就没有必要去自制咯,哪样稳定性不好(因为不专业)。如果做实验就可以自己试试制作咯。

楼主:
谢谢LIUFEI0911 能否告知何处购得将0-5A交流信号变成0-5V直流信号的电量信号转换器.

网友E:
北京奥玛特、银鹰以及上海二工,现在这样的产品厂家还是比较多的。北京奥玛特电话:01082620099

网友F:
沉天: 0-5A交流转直流0-5V可以很简单的实现! 首先,我不太赞同SUNYUAN的做法,更换互感器,没有必要! 其次,我也不赞同瘦骨的做法,要知道使用分流器,功率问题如何解决,还有隔离问题?要找到合适的分流器和合适的后继电路,太烦。 最后,我推荐霍尔电流传感器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不论你是想穿孔式还是接线柱式或是线路板安装式都可实现! 具体可联系南京中旭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开发部:王耀 025-86414287

网友G:
可以用"精密全波整流电路"直接将0-5A交流信号转成0-50V直流信号.成本也低.详情可联系:四川广元国营第4961厂测控技术事业部.0839-3351957,13096470648.Email:SC_ZFQ@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