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ockwell和西门子的plc高手

楼主(2004-11-10):
现在已有一监测监控系统运行在某煤矿井下,井上为多台pc机,井下为多台SLC5/04plc挂在环行DH+网络上,对各自部分进行测控。现在为了扩充监测监控范围,需要在其中某一台SLC5/04下,下挂一plc做中间通信分站对新加入的两台西门子的s7-200plc进行测控(两台互为热备用)。 我想知道: 1。就基于以上的网络,我的这台中间通信分站plc应选哪个公司哪个型号的plc为好? 2。如仍选上rockwell公司的SLC5/04plc,那么它要与其下挂的两台西门子的s7-200plc通信应选什么网络为宜? 3。如我的中间通信分站仍选SLC5/04plc,让它通过DH-485网络与两台西门子s7-200plc通信可以吗?该怎样连接?SLC5/04可以通过AIC链路器连接到DH-485网络上,但西门子的s7-200plc该通过什么连接到DH-485网络上?s7-200的485口可以直接挂到DH-485网络上吗?它们是一回事吗? 4。那此中间通信分站又与上挂的SLC5/04通信又应采用什么网络通信? 5。当网络选择好后,两台西门子的s7-200是互为热备用的,中间通信分站又该怎样与它们通信? 我对这些问题都不清楚,能否给我些答案,在此先感谢你们

网友A:
上位用DH+网络!SLC选用CPU带DH+接口的! 在SLC机架上加Pro-soft的profibus转换模块!与S7通讯走profibus s7200热备很难做!

楼主:
你是说下层网即SLC5/04与s7-200通信采用profibus网络比较好? DH-485不行吗?s7-200就不能通过某些模块挂到DH-485上吗? 那两台s7-200互为热被就没法做了吗?

楼主:
请高手们帮忙

楼主:
高手都哪里去了?给点意见吗

网友B:
如能上传网络图,更能说明。 见到有几人同时在这里提这个问题,不知你们在那里,如果方便的话可以找Rockwell和siemens的技术支持去讨论一下。 据我看,这是PLC系统的固有问题,就是各为系统互相不易交流。 我曾作过这样的事,结论是最好不混用。 或者试着做一个profibus到devicenet的网关。在鼎实公司有这类产品。 热备的事,可能并不是有两台同样的控制器就行,可以了解一下S7-400H的热备概念。 真不知道谁一定要作这事,或者说谁一定要你们作这事。

网友C(2005-01-17):
呵呵。。试试去www.rockwell-lab.com\forum\那里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