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看这个控制能用什么办法解决!!!
来了!

楼主(2004-11-10):
我们原选用的系统为ABB的DCS,当初没有AO点输出,所以没有选择AO卡,控制柜也没有富余的卡件位置.现在一个成撬的供货商因为把原来定为他们控制的系统取消,选择在中控系统做逻辑,因此出来个问题,我们现在无法提供AO卡.没有办法,我想问问大家,有没有什么办法做下面的逻辑控制. 我们有2个差压变送器,4~20mA输入,两个差压值进行比较,比较值在与我们的一个设定值1.3再进行比较,然后这个比较值控制调节阀输出(4~20mA)进行闭环控制,使两个差压值的比值靠近设定值1.3; 通常我们用一个PID控制的2次表进行控制时,一般只有一路模拟输入与设定值进行比较再进行模拟输出控制,我这里因为进行两次比较,和虹润仪表厂家也咨询过,回答是他们的表无法达到这个控制. 我因为有预算问题,想就通过这种2次表来达到这个逻辑控制,看看大家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什么好的能做到这样逻辑控制的表推荐一下,是否用2个二次表可以达到这样的控制呢??? 先多谢大家了!急!

网友A:
这个做法理论上面是可以的,实际操作工程当中需要注意两个问题: 1、4~20MA信号在控制器内都是转化成0~32000的工程量信号,因此两路信号比较以后你需要加上一个常数,保证差值在为正整数;同时1.3的工程量数值应该设定在差值中间区间内 2、当差值可以正常产生以后,调节P\I\D参数显得非常重要,因为你这个差值得变化没有什么规律,很可能一直不能稳定在1.3左右,因此控制器的输出信号最好有一个延时,如果可以的话最好利用其他信号作为参考,为差值变化作适当的预估。 祝你成功!

网友B:
依本人的意见,选用KMM可编程控制器可实现文中所诉功能,这是因为自动控制理论成熟的45种运算都可以通过模块组态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