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触摸屏

楼主(2004-11-11):
请教各位高手,我有一台GP2600的触摸屏使用一段时间后,在download画面后,同样的趋势图在有些画面可以显示曲线,而有些却不能显示曲线,而设置完全相同.不知为何,希望给予指点

网友A:
您是不是只用了D脚本而不是全局D脚本? 用D脚本的话只是在本画面下有效,用全局D脚本的话则所有画面有效。 您确定不同画面下的趋势图都触发了吗?

楼主:
谢谢,脚本语言我没有用到,不知道趋势图需要如何触发?地址设置好了是不是就可以了吗,望指教

网友A:
趋势图就是真实反映某地址的数值变化情况,你设定的地址的数值只有变化的,它才能显示曲线,如果它只是一固定值,它只能显示一直线。 在摸拟情况下,可用D脚本来使某地址的数值产生变化。 例如:你设定地址是2000 则在D脚本里 触发条件: 203803 上升沿   [w:2000]=[w:2000]+3 if ([w:2000]>=100) { [w:2000]=60 } endi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