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寻求发酵系统控制方案

楼主(2004-11-11):
发酵罐内带有搅拌器和冷却管,目前用A级热电阻测量温度,一台泵给6个罐供冰水,每个罐的冰水流量由一台调节阀控制。目前的系统自动投不上,温度波动太大,请高手指点解决方案,谢谢!LYLYH6554@YAHOO.COM.CN

网友A:
采用一台变频器对泵进行控制,这是前提,如泵只能启停的,这个控制就很难解决了。加一台变频器,协调六个调节阀的工作,采用模糊控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控制方式更焦化厂里的煤气管压力控制有些类似

网友B:
兄弟,这个配置感觉有点问题。变频是一个方面,控制对象是泵的出口管道压力。温度波动大是因为对象的惯性和滞后,解决起来主要靠的是先进的控制算法了。模糊是一种,但是不知楼上的兄弟具体是什么意思。如果罐内的液位是稳定的,而且填充物是不常换的,可以考虑一下建模,用黑箱法,应该也不是太麻烦,主要是找到惯性的阶数和时间常数。还有一个方法,可能精度差点,看你发酵的对象对温度的要求了。现手动操作一段时间,将波动范围分区间后,在各区间找到合适的控制参数,呵呵,土模糊办法,但是也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