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pci-1716卡问题交流

楼主(2004-11-11):
目前我刚开始使用研华pci-1716,由于工程需要。想利用这个卡通过采集一个电压信号处理以后输出一个幅值、频率可调的方波(固定脉宽为10ms)、正旋波。要求外部触发 频率范围20-30hz.可调。 用vc编程实现。 调制信号选择通过2位拨码开关实现 状态 调制信号 00 正旋波 01 半正旋波 10 脉冲方波 不知道怎么下手?希望给于指导

网友A:
请问你输出的波形的的精度要多高,因为你的幅值要可调,你只能选用DA输出通道来实现,但是1716的DA输出通道只支持DASOFT的方式,速度不能达到很高(与你的PC配置有关),可能输出的精度并不会很高。你可以考虑采用1721来输出这种波形,因为它支持高速输出,而且驱动中有现成的函数!

楼主:
幅值为0-10v 固定脉宽为10ms 频率为25hz 我买了1723的卡应该可以满足输出精度要求。 我得qq15170096 msn: feixuedang@hotmail.com 希望跟你取得联系。

楼主:
看不明白 // // output data // fData = fBuffer[gwIndex &0x02];//这里表示什么意思 ptAOVoltageOut.chan = gwChannel; ptAOVoltageOut.OutputValue = fData; if((ErrCde = DRV_AOVoltageOut(DriverHandle, (LPT_AOVoltageOut)&ptAOVoltageOut)) != 0) { DRV_GetErrorMessage(ErrCde,(LPSTR)szErrMsg); KillTimer(hWnd, 1); MessageBox(hWnd,(LPCSTR)szErrMsg, "Driver Message", MB_OK); return TRU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