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调速
求助:直流电机传动问题

楼主(2004-11-11):
调速器控制直流电机带动大齿轮,现在发现皮带发生抖动,请教各位分析什么原因,多谢

网友A:
速度响应太快了吧 或者速度反馈不好

网友B(2007-09-06):
是不是电流环不稳定呢!

网友C:
皮带松了吧

网友D(2008-03-15):
皮带是否松动,加速度时间延长试看

网友E:
速度,电流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