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如何与智能仪表通讯?

楼主(2004-11-11):
请问人机界面可否不通过PLC与多台智能温度仪表通讯?用何种型号人机界面和智能温度仪表.请赐教!

网友A:
FUJI的触摸屏和FUJI的带有通讯功能的温控器可以直接通讯构成温控网络而不需要通过PLC,从而减轻PLC负担。如有需要可以和我们联系,zhoubaogong@fujitrading.cn

网友B:
PRO-face触摸屏具有第二串口功能,可实现与温控表、变频器等智能仪器直接通讯。如需要可与我们联系,guoancai@tianren88.com

网友C:
日本HAKKO的有您要的温控通信功能,有许多的成功案例呢。

网友D:
台达的也可以,通过宏指令写协议既可。

网友E:
一般可以通过RS232口、或RS422/485口和智能仪表直接通讯,当然也可以通过网口读取TCP/IP协议的仪表信号。 给你看款台湾艾讯产品的介绍: StrongARM低功耗200MHz CPU; 低功耗,5W。供电电压:24VDC,峰值电流:0.5A;带过压保护; 塑料外壳超薄设计; 双串口,COM1: RS-232/422/485, COM2: RS-232; 带网口,USB口 支持CF卡储存; 支持瘦客户解决方案; 尺寸:204 x 150 x 48mm 重量:1.0KG 支持WindowsCE.NET; 5.7" QVGA STN LCD; 分辨率:320 x 240; 色彩:4096色 符合以下标准  *EMI: Complies FCC class A  *CE: Complies with EN50081-2 and EN50082-2 standards  *前面板符合NEMA4/IP65标准      如果有问题,和我联系  TEL: +86-10-62140852--22  E-mail: digi@lance-cn.com  MSN: woe2@tom.com

网友F(2004-12-16):
宝根: 你好,我们公司的仪表可以和HITECH,EVIEW,三菱等人机界面通信。已经用于多种窑炉控制上。

网友G:
先了解智能仪表本身支持何种通讯协议和具备怎样的通讯口,大部分智能仪表支持MODBUS RTU SLAVE协议,如果也带有485通讯口,那么很多触摸屏都可以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H:
台达的屏和台达智能仪表可以直接通讯

网友I(2008-05-10):
学习了!请教一下楼上,该如何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