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控机床不能回零了

楼主(2004-11-11):
使用PC-Based 控制机床出了一个问题,在X轴回零时,x轴不回零,反而往反方向运动,直到限位。请问这是怎么回事,有什么解决方案?请大侠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回复?

楼主:
高手都哪里去了? 工控里难道真的没有高手了? 等了这么长时间,居然没有高手能够出手 失望中………………

网友A(2005-08-17):
不知什么配置 一般是行程开关有毛病。 要不检查参数设置

网友B:
假如设备在出现这个问题前你没有更改参数和连线,那就是可能用于零位检测的开关没有弹开。如果你换过有关器件后出现的这个问题,那可能是你接错了常开点(一般应该用常开点)。(或者接近开关选错了型号,一般应该用常开的)至于常开常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照这个思路去看一下吧!

网友C:
既然是"反方向运动",那么可能是驱动器的方向设置反了.

网友D:
PC-BASE的数控机床?用的什么控制卡?

网友E:
我遇到过类似问题,只是不知道你的参数设置是否跟我用的那套一样。有一个到零点的最大距离这样一个参数你可以将参数改大一点。

网友F:
原点开关如果被压住或短路了会出现你说的情况.

网友G:
第一,如果控制的是进行电机,有可能dir断了。 第二,如果X轴回零时,运动速度低于设备正常时回零速度,可能零位开关有问题。

网友H:
限位开关线接反了。。。。。。可以在电柜里把那两根信号线对换

网友I(2006-01-18):
我认为不是什么东西接反了,这种故障数控机床在正常使用过程中容易发生,我建议你可以这样试一下,你首先在开机状态下按住机床x轴的回零开关,要确认是回零的开关而不是它的硬限位开关,通常来说也就是首先会碰到回零碰块的那个开关,然后执行回零,速度最好打低一些,以防伤到人,在看到工作台向零点移动的时候就可以松开按住回零开关的那只手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I:
这种情况有几种可能,有可能是机床有一段时间没用,或者是在机床关机时停在了x轴零点或过限位的位置,这两种可能性比较常见,不太可能是线接错了,因为在这之前机床应当还是正常的,除非有人搞破坏.:)

网友J:
我最近也碰到了这样的情况,
是LVD的床子.不回零.
还没有进入修理呢?
应该注意什么呢!@
有什么原因?

网友K:
查一下参数设置中的回零位方向是否反了?检查一下传感器上的线有没有问题?你的机床有没有被严重的确撞击过?还有回零时的速度设的怎么样?如果太快的话也有影响,不过回零方向反了我觉得和速度也没有太大关系.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问题,不过我那个是控制面板内部出现了问题换了一个新的就没有问题了不.

网友L:
请从回零的机理考虑一下,编码器每圈有一个Z相信号,当机械挡块碰回零开关后,轴反转工进,数控系统自动检测Z相脉冲。找到停止。这是保障回零精度的方法。
看案例,既然已经反转,说明回零检测的外部微动开关(机械)动作正常。那么为什么检测不到Z相脉冲?
一Z相断线,二编码器撞坏或摔坏,发不出Z相。三,有人拆了编码线,回插时插错了轴,四,有人拆过编码线,焊回时焊错,可能Z正Z非对调了。因为有时要求Z信号高电平同时A,B两相也为高电平Z相脉冲才有效。

网友L:
更正,不是Z相高电平,而是上升沿。

网友M:
请教个位前辈,新伟V-16床子,换刀时报警换刀超时,如何解决?

网友G(2006-02-25):
像你这种情况肯定不是线路接错什么的?都是胡扯!机床运行这么长时间了,怎么可能线接错了呢!
我敢肯定是你的原点开关没有压住,或是压住后没有复位造成不回零而直冲限位,建议检查原点开关是否正常!

网友N:
开关的问题。

网友O:
我碰到过同样问题,查出是X轴反方向上的机械限位开关被铁削堵塞不能弹出。关机后把限位开关拆下,将其清理一下就行了

网友P(2006-11-30):
1、回零方向参数
2、给定方向ref+-
3、原点开关
4、原点开关已压上,反方向运动可能是加的原点偏置

网友Q:
如果这根轴除了会参考点,工作都正常,你什么都不要怀疑,就是参考点开关失效了。

网友E:
这跟回零程序有关系,某种情况设备运行到了非正常位置,其实就是程序的故障位置,在这种位置再运行就会出现上述现象,确定零位开关没有坏的情况下,可手动调整设备使其处于理想位置,问题就的解决.

网友R:
开关状态不对.
回零时候是,先压住开关,收到信号后有反方向运动.

网友S:
 你原来可以回吗?
  我觉得这种可能是机床参数的问题.你换个寻找参考点的方向他是不是就反了呢?你可以看一下他回参考时的电压是不是飞车状态.

网友T:
机床本身的参考点出错了,检查一下.

网友U:
可能是非法开机造成系统参数丢失,重新设置相应数据参数,看看能解决问题吗

网友V:
两年多了

网友W:
先检查是不是有人改到参数,修改了电机的转向。

网友X:
你的系统PLC控制中是否具有"反向回原点"功能?假如有,而你的机台当前位置又恰好位于该伺服轴另外一侧极限行程附近,那就有可能是回原点减速开关被误触发了,先检查回原点减速开关是否状态正常.或者先设法把机台移动到靠近整个行程中点附近的位置,再回原点试试,看机床的反应是否有变化?如果这次是按预期方向回原点直至超程,那就是原点开关问题.

网友Y(2007-01-03):
这种现象我见多了!是你的限位开关短路,检查限位开关更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Z:
限位开关装反了,或者是限位坏了
http://blog.163.com/gongyuzhuo

网友AA:
我见过位置环的此类错误,重新设置参数并下传应用,再次执行电源复位,应该可以

网友I:
你可以按住回零方向的软限位开关,然后回零,操作的时候注意安全。

网友AB:
可能是回零限位开关坏了

网友AC:
参数设置错误.

网友AD:
绝对是行程开关的问题

网友AE(2007-03-29):
x轴行程开关有故障

网友AF:
你看看驱动器参数,看是否有控制电机方向的参数,如果没有,可以将驱动进电线换相,看电机还是不想0点方向跑!当然,你应该先看看报警,如果有报警就另说了,还有的是,如果电机还是不受控,编码器的问题很大。楼上的朋友说得也对,PLC也是要看的!

网友AG:
04年的贴

网友AH:
参数没有设置好

网友AI:
如果参数修改了那也是可以回零的,只不过是在末端而已.如果显示没有回零报警那就是形成开关没有反映了,没有飞车可以肯定马达和编码器都正常.

网友AJ: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如果有报警的话,会是X轴超程报警,检查应该是X轴行程开关被压下或行程开关损坏或者行程开关接线断.

网友AK(2009-01-06):
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使用的是FANUCOi系统,在X轴回零时,已回到了参考点,但指示灯不亮,仍继续前行,然后报警过行程.怎样解决?请高手帮一帮,多谢.

网友AL:
使用的是FANUCOi系统,在X轴回零时,已回到了参考点,但指示灯不亮,仍继续前行,然后报警过行程----你是如何判断已经到了参考点的?有可能伺服参数或者回参方向参数错误,抑或软极限参数被误改动后未及处理

网友AM(2009-02-06):
没有检测到零位减速信号,可能是开关或该线路有问题。

网友AN:
你检查了什么地方?都做了什么?给这么少的资料,大家怎么能做更多的分析!

就算说出个所以然,你也不见得能弄得懂。

网友AO:
恩``去看看X轴的数显尺``里面的钢带是不是穿反了``

网友AP:
可能由于参数设置不当,或者挡位开关失零或者位置不当

网友AQ:
您的提问不太详细,初步估计是回零的设置 出问题了。

网友AR:
引用 网友AK:
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使用的是FANUCOi系统,在X轴回零时,已回到了参考点,但指示灯不亮,仍继续前行,然后报警过行程.怎样解决?请高手帮一帮,多谢.

你这种情况,大多是回零开关卡住了。检查一下回零开关,看是否有0/1信号变化?

网友AS:
应该是PLC里的问题:1、可能PLC里有反向回原点的设置,被人误操作了;2、在PLC里有断电寄存器记忆了机床的位置,但是可能有某个操作改动了系统认为的原点和PLC里记忆的原点的对应关系。这么多年过去了,应该搞定了吧,也没见楼主出来吱一声。

网友AT:
我碰到过,如果确定不是硬件故障,直接恢复初始设置比较简单!

网友AU(2009-05-20):
应该是行程开关原问题

网友AV:
应该是 回零开关的 常开,常闭接反了

网友AW(2009-07-16):
ft老实说,我不知道,不知道你是什么系统。

但觉得你不够谦虚。首先,我到想问问,出故障你自己做了什么

我不是高手,并不代表这里没有,也并不代表高手就是什么都会

网友AX:
04年的老贴现在还有这么多人回啊?

网友AL:
有人愿意深入探讨一下技术问题也未尝不可

网友AX:
也不见楼主出来说说当时到底是什么问题?

网友AY(2009-09-14):
我不知你是不是用的工控机主板,从字面上看是限位开关短接了,但我建议人先看看内部程序,我估计内部软限位已经置位,我以前碰到如此情况,结果是内部软限位置位

网友AZ:
可以看看控制正反转用的什么方式,一般驱动器有脉冲加反向,有正交脉冲,还有正反脉冲三种。我以前碰到只朝一个方向运行的情况,故障原因是上位机到驱动器的方向线接触不好,使得无论手动正转还是反转都只用了一根脉冲线,只朝一个方向运转,直到限位保护。估计你这种情况多半也是方向信号丢失,查查上位机有无信号出来,直到驱动器间连线是否紧密,驱动器端口是否接触不良。

网友BA(2010-03-18):
你好 .我那CNC 机床Y轴归零的时候 没有反映 ,是怎么回事

网友BA:
 你们好,我那CNC 机床Y轴不能回零,是怎么回事

网友BB(2010-06-05):
查查回零开关是否有问题?最好直接看是否收到有输入信号。

网友BC:
先看参数,再看回零开关。

网友AY:
以上的人都没有说完全,这个问题我处理过,我需要加一个的是数控软件里的软件限位设置象错了,或者没有设置好

网友BD:
引用 网友BE:
a 关于怎么没有高手回复?

我碰到过一次 是松下的伺服 驱动器方向信号接口处一个221的电阻烧掉了。

网友BF(2010-09-11):
应该不是开关的问题!回零方向和限位开关没多大关系。估计是系统被改过了。

网友BG:
回零的信号没有,可能是断线了!这样的问题我都遇到过,比如西门子802c系统,不知道楼主用的是什么系统,愿楼主成功。

网友BH:
不回零,拿榔头敲回去就中咧~~~~~~~~~拴绳绳拉回去也中~~~~~~~~~~~~~

网友AL:
引用 网友BH:

不回零,拿榔头敲回去就中咧~~~~~~~~~拴绳绳拉回去也中~~~~~~~~~~~~~

我们厂的维修工还真能干出这种事情的!

网友AV(2010-11-23):
假如设备在出现这个问题前你没有更改参数和连线,那就是可能用于零位检测的开关没有弹开。如果你换过有关器件后出现的这个问题,那可能是你接错了常开点(一般应该用常开点)。(或者接近开关选错了型号,一般应该用常开的)至于常开常闭,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你照这个思路去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