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编程

楼主(2004-11-11):
各位大虾:用S7-200控制步进电机应怎样编程???

网友A:
用定位模块

网友B:
用模块不太贵了吗?S7200本身就可以产生两路脉冲,直接接到步进电机的脉冲信号上就行了。可以实现加减速的控制,很方便。具体的编程可和我联系。 lww2711@yeah.net

网友C:
哪能直接接到步进电机上啊,只能通过驱动器来接,看是什么关系了,如驱动器是正阳极接法PNP或NPN,注意电压的大小,一般步进电机正阳极为+5V,所以应当串一个电阻,保证驱动电流在15~20MA左右,就OK啦。 也想清问大家,除了200有2路脉冲外,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当然是基于PLC的方式来增加脉冲路数吗,卖对应的脉冲发生模板,还是什么的 谢啦

网友C:
怎么没有人回,请教高手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