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制动电阻原机是1000w 50欧 用1000w75欧可以吗

楼主(2004-11-11):
变频器用制动电阻原机是1000w 50欧 用1000w75欧可以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2007-07-22):
为什么能用呢?明白的老师请说具体点啊,为什么能用呢?谢谢了!!呵呵

网友C:
可以用,只不过制动没有以前快
一般刹车(制动)电阻是为了避免因变频器能耗制动造成的过电压损耗变频器而设计的吸收元件
制动是一般制动电阻都是在脉冲通电,75欧姆电阻大,脉冲宽度频率高点就可以起到同样作用,脉冲宽度和频率由制动电路根据母线电压自动调节

网友D:
应该不行。停车有误差。

网友E:
制动期延长

网友F:
同意"心力"先生的见解,不然的话厂家也没有必要提供标配的电阻型号!!!

网友G:
下面引用由我爱法拉利在 2007-7-26 11:53:00 发表的内容:
  同意"心力"先生的见解,不然的话厂家也没有必要提供标配的电阻型号!!!
--------------------------------------------------------------------------------------------
应该行吧,只是制动时间可能会有误差

网友G:
应该是可以的,只是制动时间会有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