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300IO卡件是否可热插拔

楼主(2004-11-11):
(无正文)

网友A:
晕了!你仔细看过手册吗?允许的!!

网友B(2006-12-26):
只有用在ET200的扩展机架上的才可以。

工控啊!

网友:
不行啊,很容易出问题,只有Siemens新产品,带有PN 的才可以支持热插拔的,经验之谈啊!!!

网友C:
据说带有总线底板的可以支持

网友D:
要看你的底板是否是支持热插拨的,如果不行的,就不能,要小心,因为即使硬件支持,还需要进行冗余组态,并且西门子公司考虑到成本,才在300实现软冗余

网友E:
这个问题以前有人问过,去看看吧: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24863

网友F:
只有使用了SIEMENS的有源底板才可以热插拔,否则导致模块无法供电。

网友G:
呵呵!好好看看资料就知道了,

网友H:
CPU直接带的I/O模板不能带电插拔,从站上的I/O模板是可以带电插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