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達PLC與台達變頻器通訊連線範例

楼主(2004-11-11):
此案例是以台達PLC Link功能所設計的架構,所以PLC程式例相當簡單! PLC Link 是以類似memory map概念所開發的通訊功能,只要瞭解設定方式, 無須撰寫繁瑣的通訊程序,便可輕易實現最多1:16(1:N)的RS-485網路架構。 步驟: 一、設定變頻器通訊協定9600,7,E,1及通訊位址ID=1 二、變頻器頻率及命令來源均設定為RS-485 三、下列程式碼編輯好後下載至PLC LD M1002 MOV K2 D1121 MOV H2100 D1355 MOV K6 D1434 MOV H2000 D1415 MOV K2 D1450 SET M1351 SET M1350 END 四、PLC----(RS485)---->VFD通訊接線 五、PLC的D1480-D1485顯示對應變頻器的H2100-H2105參數資料 六、改變PLC的D1496即可下達命令給VFD(例:D1496=H12=>變頻器正轉啟動;D1496=H1=>變頻器停止) 七、改變PLC的D1497即可改變變頻器的頻率 P.S變頻器需選用B+ or M+ or S+ or V版本機種! PLC需選用SA、SX、EH等機種!

楼主:
台達PLC應用手冊資料可至下列網址下載參考 http://www.delta.com.tw/tw/products/plc/apply_manual_SC.htm 其中第二章有敘述到PLC Link的設定方法!

网友A:
果然是deltaplc,有料!

网友B:
既然改变D1496可以改变正反转那又怎麽改变D1496而改变频率

楼主:
修正筆誤: 改變PLC的D1497即可改變變頻器的頻率

网友C(2005-02-22):
台达PLC和台达温控器的通讯如何作?谢谢!我的E-mail:xjrich@163.com

网友D:
TO SXJG 不知您用的是台达PLC哪个系列,如果是EH系列的可以参照DELTAPLC那位先生的程序,如果是其他系列可以参照说明书。如有不清楚的可以联系yangbin@163.com

网友E(2005-04-09):
TO DELTAPLC: 看到你的程序,谢谢.请问对于M,A,B型的变频器都可以使用吗?

网友F:
请问台达PLC与台达PLC之间通讯怎么做?我的EMAIL:study_xu@tom.com

网友G:
除了A型变频器不能用外,其他变频器都可以;台达PlC与台达PLC通讯有两种方式;一种用指令;RS和MODBUS读写指令,一种是用Easy Link的方式.Easy Link方式可减少程序的撰写.具体请参考应用技术手册!

网友E:
有前途呀.台达的PLC和台达的变频器一起使用性能价格比不错.PLC都有485口.EH的PLC怎么样?有谁知道?由于新产品的缘故,没有敢贸然使用.我需要位置控制单元。这是我支持国货的开始。我不想再用日本人的东西啦。

网友H:
EH系列也有自带485口,最多可在主机上扩展3个通讯口.内存达16K.可最大输出两相200KHZ脉冲.也有定位控制指令.作伺服控制极佳.总体功能比三菱的还强.

网友(2005-07-14):
台达PLC的ES型与台达M型变频器的通讯怎么做,要求PLC能控制起动和停止,还可以调速

网友I:
好象台达PLC的寄存器才到D1143呢? 楼主能不能解析D1450 D1497等寄存器是定义什么用途的?怎么冒出来的?

网友J:
to:毅 和m型变频器通讯做法:县设定通讯协议,9600,7,E,1, ldp m0 modwr k1 h2000 h12正转(h22反转) set m1122 ldp m1 modwr k1 h2000 h01停止 set m1122 ldp m2 modwr k1 h2001 d100(d100内存频率值) set m1122 ld m1123 通讯结束复位 rst m1123 ld m1129 通讯逾时处理 rst m1129 out m1125

网友J:
to:wuhehe D1450 D1497等寄存器是台达eh/sa系列都有的,用于PLC Link功能的专用寄存器。

网友G:
M1353=ON,大于16筆/32台模式时,不仅主站需是EH,从站也需是EH

网友K:
我这里只有DVP-ES/EX/SS系列的plc,请问能否与B、M、S、V型变频器通讯,请问如何设定。

网友G:
DVP-ES/EX/SS不能用于PLC LINK中作为master 去控制变频器,直接用指令MODRD(读)/MODWR(写 ),很简单。

网友E:
有台达PLC对东元7200MA的通讯例子吗?非常渴望看到.谢谢楼主了.

网友L(2009-06-14):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A-92B0-7A25071C0A29

PLC与温控器通讯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B-BC1E-FE5000FB786C

PLC与变频器通讯,伺服通讯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9-BC39-8DC22F5C7671

PLC与伺服电机通讯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1-A426-0247CE8FABCA

PLC与西门子MM420变频器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