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谁能回答这个概念问题

楼主(2004-11-11):
如果一个封闭的工控系统有一个串口与兼容机通讯是否可以利用该串口建立一个通用监控终端吗?如果找不到该系统对于通用监控软件的驱动程序怎么办?

网友A:
我想应该可以的,但是要取决于你下位机的网络结构和设备情况!

楼主:
请问高海老弟你根据什么说应该可以。讲一讲好吗

网友A:
呵呵 什么叫组态软件啊! 专门连下面工业设备和连上面的应用软件的! 但是如果你的硬件不是支持连软件的话,那就没有戏了! 建议仔细看看你的设备的指标和参数!(看能不能连上面的计算机)

网友B:
对,把你设备的指标和参数说一下,驱动可以自已写嘛! 应该不难!

楼主:
设备的指标和参数是什么意思,举个例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