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什么仪表可以实现这个控制?
来了!

楼主(2004-11-11):
工艺是这样的,我们有两个差压变送器输入:4~20mA,有一路调节阀输出:4~20mA,两个差压变送器的值相除得到一个比率,这个比率值再与我们设定的一个固定值0.13进行比较,然后控制调节阀的输出来控制这个比率保持在0.13附近。我们需要控制预算,本来是用ABB的控制系统,但是当时没有AO点,所以没有AO卡件,现在也无法在增加AO卡件了,于是想可不可以用1到2块二次表来实现这个控制,大家帮帮忙,出出主意或者推荐有没有这样的产品,谢谢了,急!!

网友A:
你想花多大的成本来购买这个产品?

网友B:
用一只(双路输入)数学运算模块+PID调节仪可实现这个控制! jiate888@sohu.com

网友C:
上面2个朋友说的都很关键

网友D:
我需要一种1.7*10000Pa,2*10000Pa,3*10000Pa,4.5*10000Pa,四个级别控制的压力调节器

网友B:
(双路输入)数学运算模块--上润的,PID调节仪任选. 一种1.7*10000Pa,2*10000Pa,3*10000Pa,4.5*10000Pa,四个级别控制的压力调节器可用我公司带前馈系数的智能PID调节仪! jiate888@sohu.com

来了!

网友:
谢谢大家,我寻到一种产品可以实现,JUMO的DECON500,他们说只有加一个比率模块就可以了,也不算太贵,1000出头。不过还是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