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而法变频显示892501!

楼主(2004-11-11):
各位老师:学生请教阿而法(ALPHA2000)变频器,上电后显示892501,不知什么原因,那位老师知道请赐教。谢谢!

网友A(2004-12-20):
这是死机的意思,有个办法可以解决,如果需要打电话到阿尔法公司找技术支持

网友B:
我可以解决,只是我在深圳。, 这种故障有三种情况。

网友C:
楼上的朋友,你如果知道是什么问题,不防说出来大家也可以借鉴一下了 ,不要那么保密了。

网友D:
更换晶振,93C56,更换现象依旧的话CPU H8/532坏!

网友A:
阿尔法的老机器只需要把几个控制端子短接一下就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