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选型求助!!!

楼主(2004-11-11):
2.2KW力矩电机(AC200V/3P,6.4A)调速原来由PS控制器控制因损坏拟改为变频调速.不知通用变频AC230V,2.2KW,O/P为11A,V/F控制是否可以?有无必要采用启动力矩高的变频?谢谢!

网友A:
不可以,保险起见最好使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型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