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普通电池充电导致的后果?

楼主(2004-11-11):
给普通电池充电导致的后果?

网友A(2004-12-12):
不想活了

网友B:
也能充进电,但效果不太理想,只要充电电流合适是不会爆炸的, 南孚电池的充电效果不错,充电电流在70-120mA之间(五号电池) 充电电流用脉动的效果好(半波整流得到) 说爆炸是吓唬人的

网友C:
充的次数不要多,一两次没关系。

网友(2005-02-04):
不爆炸也会漏夜

网友D:
能充进电,效果不理想,电池发热,漏液,漏液会腐蚀充电器,使充电器报废。

网友B:
经验证实,充电电流控制的好的话是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的。 经济实用

网友E(2005-03-29):
充电电流合适不会爆炸(必须好电池)。但效果不好。电池充放电实际是化学反应,可充电池是允许可逆反应的,而普通电池是不可逆反应的,如果强行充电,强加后也能刺激一部分反应,但充电时间一定不可以长,而且电池也一定要是质量好一点的普通电池,价格几角钱的电池切不可充电,那些电池爆炸很正常。

网友F:
由于普通电池不具备电池回充的特性。回充效果不好。不建议给普通电池充电。

网友G:
充后的电量不大,电压很容易降下来!

网友H(2005-05-10):
建议只给碳性电池充电,并且时间不要太长,不要使用镍氢电池充电器。 冲电后电量不多。

网友I:
每种电池都可以充电,只是充电时间和充电电流不同罢了. 可以自己去摸索.

网友J:
最好不要充电,毕竟存在潜在的危险。

网友K(2005-07-09):
非专业人士勿做。

网友L(2005-08-21):
对于普通AA电池,电池如果不是那种质量特差的,只要你把握好充电电流电压,是不会有事的,但充电后电池效果不会很好。   对普通电池充电存在危险性,如无专业计技,最好是别做。

网友M:
我就用一般的充电器给南孚五号电池充电,一样地用。但充十回八回后就不行了。但从来没有爆炸和漏液的现象发生。

网友N:
掌握好对电池的充入的CELL,一般为AA或AAA

网友B(2006-10-06):
还是很有实用价值的!大量节省经费开支!

网友O:
经济?够呛。。

网友P:
还是用镍氢电池的好一点,没有记意效应,价格也不贵,比那南孚的也贵不了多少,我用那广东产的七号超霸镍氢电池一节850mah的才8块,在电池专卖店买的,在超市里面买要18元,都用了一年了,还很好。

网友Q:
不会爆炸,但很不耐用,很快就不行了。还是用镍氢电池好。

网友R:
可充一二次,老干了

网友S:
南孚电池充电可以很多次,效果还不错

网友T:
价格几角钱的锌锰电池不可充电,充了很容易露液;高能量的碱锰电池采用恒压充电,充几次问题也不大。

网友U:
能充,但不耐用

网友V:
很危险,不要轻易去式

网友W(2007-04-05):
用小电流充还是可以的

网友X:
我自己试验过,5#精白象,做一个10mA的半波,可以冲,但时间达到5小时左右,电池发烫,不能再冲了,估计电池电量是正常的一半;A13或其他等同1.5V纽扣电池,电流5mA,正常冲3小时发烫,电量可用于手表没问题。

网友Y:
呵呵!我们曾经把电池放在蜡烛上面烤的!结果烤炸了!声音很响的!

网友Y:
建议楼上的兄弟回家找个电池试试!很好玩的!

网友Z:
呵呵,楼上是要我像你那样玩吗?呵呵,别逗我了!

网友AA:
充过南孚,结果热的烫手,吓的扔楼下雪里了,雪都热个洞

网友AB:
请问给普通9V不可充电电池充电, 充电电流1uA~5uA. (注意是微安不是毫安)。需要不间断充电(24小时/天,365天/年,数年时间), 有危险吗?会爆炸吗,会漏液吗?谢谢

网友AC:
有些危险,还是少充为好

网友AD:
有价值吗?

网友AE:
控制好电流和电压就可以。否则发热大。以前读书时没钱买电池时玩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