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d

楼主(2004-11-11):
请问有一台塑料挤出机,它的主机是非曲直15KW变频,挤出是非2。2变频正常只开2。2的正常运行但是只要一开15的变频2。2的就自动保护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的标点没了,看不懂。

网友B:
我是专业从事塑料挤出机的变频器应用的,你的问题没有说明白.....

网友C:
说仔细点.看不懂

网友D:
一个问题都说不明白,怎么会知道什么原因呢!请说明白一点。

网友E:
估计他的问题是:  请问有一台塑料挤出机,它的主机是15KW变频,挤出是2。2变频,正常只开2。2的时候机器正常运行,但是只要一开15的变频器,2。2的那个就自动保护,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F:
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D:
典型的干扰问题。一般是输出谐波对外界的干扰。建议加装输出电抗器,信号线采用屏蔽电缆,接地部分可靠接地。

网友G(2006-07-21):
问题很多,你的详细说明你的现场情况

网友H:
看不懂
---------------------------------
http://www.gkcity.com/SearchEngin/search.htm?sortlink=0.681

网友I:
有点困难,似懂非懂。应该是干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