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李春发老师和各位高手请教西门子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4-11-11):
向李春发老师和各位高手请教西门子变频器问题: 我最近遇到一个难题了,我们单位的变频器老是跳。 我们的变频器是控制焦炉电机车的走行,有两台(一主一从),变频器之间由光纤进行通讯(slb板),两台变频器又由plc通过profibus-dp现场总线进行控制。 现在的故障是:变频器接上现场总线就无法使旁路接触器正常吸合,起动时,接触器吸合但马上跳,变频器报F082,但是拔掉其中任何一台的现场总线连接器就两台都可以吸合,不过没有总线的一台报A083且在上位机上没有电流和速度显示。还有我如果把变频器封锁就两台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启动,但是不能走,一给定速度和方向就跳,也报F082。总线本身没有问题,不启动时指示灯显示都是正常的。

网友A:
我以前碰过这样,后来检查到是编码器坏了。

楼主:
李老师: 编码器坏了,怎么会影响到现场总线的通讯呢? 为什么它不报编码器故障,而是报现场总线(cbp板)的故障呢? 请教我。谢谢!

网友A:
你的情况与我可能不同。

网友B(2006-04-20):
我的问题和你一摸一样。
变频器静态都正常,dc bus上电也没问题,但是变频器加载电流后就会导致自身或者其他dp从站的变频器通信故障,都是报F082,故障不是一直有,偶尔来一次,屏蔽,通信都查过了就是不知道问题在哪里!

网友C(2006-05-30):
大绝招:
降低波特率,
赫赫

好人世间:

网友:
 我有一个西门子的变频器,M440  37KW  没有任何的故障显示,运转大概8个小时左右就会停机,再过20分钟的样子,有可重新启动。请问各位高手,是什么问题呀。

网友D:
各位老师好:

我有一块IGBT BSM200GB120DN2在静态状态2-3是否通?
同时能不告诉我怎样试测这个模块是否好坏.谢谢

网友E:
楼上的朋友模块检测可以交流QQ:376610506

网友F(2006-06-29):
我今天修了1台MMV  15KW 的变频器,空载和拖2.2KW的电机没问题,但接15kw电机就报 F231,急啊,先谢了

网友G:
报F082说明由于干扰造成dp通讯故障

好人世间:

网友(2007-04-20):
http://bpq.jx.cn/bbs/

网友H:
04年的贴子啊! 应该是总线地址用重了,呵呵!

网友I:
这么老的帖子居然还能顶上来!不容易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