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高手请教现场总线器问题

楼主(2004-11-11):
向各位高手请教现场总线器问题: 我最近遇到一个难题了,我们单位的变频器老是跳。 我们的变频器是控制焦炉电机车的走行,有两台(一主一从),变频器之间由光纤进行通讯(slb板),两台变频器又由plc通过profibus-dp现场总线进行控制。 现在的故障是:变频器接上现场总线就无法使旁路接触器正常吸合,起动时,接触器吸合但马上跳,变频器报F082,但是拔掉其中任何一台的现场总线连接器就两台都可以吸合,不过没有总线的一台报A083且在上位机上没有电流和速度显示。还有我如果把变频器封锁就两台都没有问题,都可以启动,但是不能走,一给定速度和方向就跳,也报F082。总线本身没有问题,不启动时指示灯显示都是正常的。

网友A:
是那一种PLC,那一种变频器? 看来没搞清PLC软件是否有问题,变频器设置是否有问题。 耐心去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