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谁来说说浙大中控jx-300

楼主(2004-11-11):
我公司准备装浙大中控jx-300dcs,请大师们指教。

网友A:
我用过,但不是很会.感觉还可以,维护起来很方便.

网友B:
已投入市场多年,比较稳定,价钱挺公道~~

网友C:
多少点数的,什么装置啊

网友D:
浙大中控jx-300的操作系统太老了,我们厂用的就是它,他的操作系统是WIN95,而现在的工控机的驱动都不支持WIN95操作系统,所以很麻烦的,建议不要使用。 他们的系统要是用在化工行业还可以,在电力方面就不怎么样了。

网友E:
300系统99年就已经升级到300x了,楼上的消息也太古老了吧。

网友E:
按照我用过的经验,对于点数在800点以下的过程,300x可靠性和可维护性相对同类产品还是很不错的,编程也很方便,操作系统使用的是NT或者2000,过程网用的是标准的以太网,不足的是卡件的点数偏小,机笼后面的端子接线稍微麻烦一点,性能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网友D:
不是说的是JX-300吗? 我知道现在的都是JX-300X了?? 可现在是说JX-300啊! 你可是用的JX-300吗??我们现在用的就是他们的JX-300。

网友F:
我们厂用的就是浙大的产品,有死机现象。用了两年死了8、9次。厂家来人解决后说是我们维护有问题,问题依旧。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了。我以前是山东新汶的

网友G:
2002我第一次接触的DCS就是JX-300X,当时我们的操作平台是WINDOWS NT ,操作站微机是DELL的,我认为还可以的,对于死机现象我认为很正常,我现在在另一家公司上班用的是HONEYWELL的系统也死机的,但是不影响生产把操作站在重起就可以了,呵呵,我不是替浙大中控辩护,我认为那是事实。我认为你现在要赶快联系工艺,知道大体的流程,什么用PID 调节什么用手动。不要什么东西都用DCS控制,否则做出来的东西很多用不上的。GOOD LUC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