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路大侠.

楼主(2004-11-11):
变频器一拖二中,如果两台电机驱动同一负荷,两台电机的参数都一样,负荷也稳定,还需要用热继电器吗?在变频器设置中,也一般输出功率设置为两台电动机之和,变频器可能会认为是一台大电机吗?就是有一台电机过载,变频器是不是能判断出来?

网友A:
请您最好用热继电器.

网友B:
当变频器能判断出来时电机可能已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