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无线modem和无线模块的区别??

楼主(2004-11-11):
我想问问gprs无线modem 和 gprs无线 模块 有什么区别? 一个modem不能实现gprs网络连接和dpu的功能吗? gprs无线模块是不是也能实现这两个功能? 究竟有什么区别吗? 为什么大家谈论的时候吧pdu和modem的功能分开讲? 哪位高手能够给我解释一下亚

网友A:
楼上的问题问得有些模糊哦,我都不好回答。 GPRS 无线模块就是仅仅指模块呀,现在市面的的模块就是以SIEMENS,WAVECOM,MOTO等为主流,它仅仅提供底层支持,还需要加上外围的电路控制才真正成为一个完整的产品。 GPRS 无线MODEM是指产品自身不带有TCP/IP协议功能的产品。

楼主:
哦!现在似乎我懂了,谢谢! 再问一个比较菜的问题: 请问如果用单片机采集数据然后通过gprs modem 发送数据是不是必须要在单片机上加入tcp/ip协议栈亚? 所说的dtu是不是就是gprs模块和类似mcu的处理芯片做到了一块板子上面,可以实现我说的功能了?对马? 希望高手给予指点 谢谢

网友B:
理解基本正确! 同时请搜索本论坛GPRS的贴子,这问题有人问过!

网友C:
开发DTU的方式有很多,gprs模块和类似mcu的处理芯片做到了一块板子上面是一种方式,但同时还有其他的产品做事方式 我公司DTU就是利用模块自身的嵌入式开发环境做的开发,没有做外围的CPU外扩,但是仍然具有DTU所有的功能。这样提高硬件集成度,避免不必要风险,例如更有效的防止电磁干扰

网友B:
Saro功能强大的GPRS DTU系列软件功能简介 桑荣公司专门设计出带TCP/IP协议处理的无线数据传输终端 GPRS DTU全系列产品。可适用于所有带TTL或485的终端设备,为不具备TCP/IP协议处理的终端提供GPRS通信的能力。
一 半透明链路onelink版 1、支持Siemens Mc35I模块的所有AT命令,并且在此基础上,提供了几条扩展AT命令; 2、实现了TCP/IP/PPP协议栈,并提供了方便简洁的串口帧接口; 3、支持TCP主动连接和被动连接工作方式,对于远方发起的TCP连接、发送数据、挂断连接、GPRS断线、GPRS重连成功等事件,提供各种触发机制进行触发(可以选择口线电平触发、口线脉冲触发或者特殊串口帧触发方式); 4、支持GPRS线路状态检测和断线重连,如果GPRS-1000P检测到GPRS连接已经掉线,则将自动在后台进行重连,并且将会把相应的事件通知给上位机; 5、增加GPRS信号消失时,自动转换成GSM短消息模式。 二 半透明链路Manylink版 除具有半透明链路onelink版功能外,增加了以下功能: 1、支持多达100条TCP连接,支持TCP主动连接和被动连接工作方式,对于远方发起的TCP连接、发送数据、挂断连接、GPRS断线、GPRS重连成功等事件,提供各种触发机制进行触发(可以选择口线电平触发、口线脉冲触发或者特殊串口帧触发方式); 2、具有可控的心跳包模式; 3、增加GPRS信号消失时,自动转换成GSM短消息模式。 三 全透明链路单IP版 1、支持全透明的数据双向传输; 2、上电即自动拨号上线; 3、对主控电路实时监控传输信号,实现可靠的断线监测和掉线重连; 4、实时自动检测,解决了在连接过程中所出现的假在线现象;心跳包的功能,可以实时自诊断,保持在线; 5、域名解析,根据域名访问数据中心,节省资费。 四 全透明链路主副IP版 除单IP具有功能外,还新增了以下功能: 增加了一个备份IP,当主IP地址不能工作时,可以自动切换到备份IP,继续传输数据。 五 全透明链路主副IP可控版 除具有主副IP功能外,增加了以下功能: 1、通过唤醒机制对下位机进行远程控制,实现DTU的工作模式转换(工作或休眠); 2、增加GPRS信号消失时,自动转换成GSM短消息模式; 3、远程维护参数的功能,可以在线修改全部参数。 六 全透明链路Telnet版 支持单IP的所有功能。 七 全透明链路UDP 支持单IP的所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