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电源的方案

楼主(2004-11-12):
220交流输入到板子里,要得到24V、5V直流电压,请问有什么好的方案?? 电源部分要尽量小的,24V、5V是给集成芯片供电用的。

网友A:
你最理想是多大,我手上现在就有220AC= 5V ,24V,+15V,-15V的一块板子。

楼主:
半个巴掌那么大

网友A:
我手上的就可以.实际上一个电源模块就可以实现.

楼主:
市场上有没有那种电子变压模块,不用变压器的??? 电源部分还是希望体积能够小一点

网友A:
有的,但你要注意:1.电流要满足你的要求,2.稳定性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