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关于同步控制

楼主(2004-11-12):
我要做一个多轴同步控制的课题,实验室现有一套controllogix伺服系统,带七台电机。请大家给点意见!!!

楼主:
三轴,四轴,五轴联动都应用在哪些方面?我国五轴联动的运动控制系统是不是很弱?

楼主:
一个多轴同步控制的算法可不可以通用啊,比如说既可以用在包装系统,也可以用于印染。

网友A:
印染是绝对的比例同步,最多有个对花的问题。 包装则不一定,还会有速度的变化。有时候可以通过机械部分来实现变速。

网友B:
不同的场合应用有不同的要求,但是所有的运动都是凸轮运动的一种。所以你能够把电子凸轮的应用搞出来其他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网友A:
同步也好,凸轮也好,不过就是周期性的采样、计算、跟踪而已。真正的问题,是计算速度。计算速度够快,就叫做响应快,精度高。

楼主:
谢谢各位!! TO老苏:电子齿轮和电子凸轮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如果我的算法用在印刷机上,那么最主要是做什么? TO刘岩利:计算速度主要有什么决定?是算法吗?还有位置的同步也是精度的关键要素吧!

网友A:
算法和你使用的器件。 作为控制器,只要运算、执行周期足够快,自然就有精度了。除非你的算法有问题,或者选择了不适当的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