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楼主(2004-11-12):
大家好,我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是关于电机方面的:我想采购几个电机,但是我不知道我手头现有的参数够不够。1、同步电机:电压230V,电容0.68UF,频率50HZ,转速500RPM,(我不知道电容是什么意思,有谁能告诉我)还有:ROT REV DUTY CYCLE 30%是什么意思?2、V230/50-60HZ,1min, N144这里的N144是不是指转速啊!

网友A(2008-05-03):
不好意思,不是很清楚

网友B(2013-01-17):
采购电机一般的考虑下面的几种因素:

电压和频率;
    国内电压等级为6KV+-5%,电源电压在此范围内变化不影响电机的性能参数。国内频率等级为50HZ+-2%,电源频率在此范围内变化不影响电机的性能参数。

    电机安装地点,高度海拔及工作环境温度;
    <旋转电机定额与性能>GB/T755中规定了了电机安装地点的海拔不高于1000M,温度环境不高于40摄氏度。若安装环境不超过以上环境是可按照标准数据进行操作,若超过以上范围时电机的出力一般要小于样本上的功率,具体情况与制造企业联系。

    根据环境选择防护等级;
    水泥厂,面粉厂,矿山等多粉尘场地应选用IP55/IP54的产品;环境较好的无粉尘场合可以选择IP23/IP44的产品。而且户外使用时应该考虑是否有防护措施及防雨棚等结合实际考虑产品防护等级。

    电动机的负载类型;
    一般情况下风机、水泵、压缩机、机床类负载宜选鼠笼型电动机,磨球机、破碎机、轧机类宜选用绕线型电机。如果需要调速根据调速方式或者调速电动机,如反馈电机、变频电机等。负载轻的常使用鼠笼型电机,负载中的一般选用绕线型电机。
    电动机辅助设备。
    可以考虑冷风电源、防潮加热器、测温元件(我司高压电机均配置测温元件,敬请资讯陕西西玛金都电机有限公司)、电流互感器、稀油站(我司500机座号以上的2极电机以及710机座号以上的电机基本上配备压力循环油润滑滑动轴)、测振元件等,陕西西玛金都有限公司

详细参考 陕西西玛金都机电有限责任公司 官网:http://www.sxxmjd.com/web/show.asp?ID=27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