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丝机专用变频器控制要求

楼主(2004-11-12):
拉丝机分为大拉机、中拉机、细拉机和微拉机等四种,由拉丝和收线两部分组成。为提高线缆的质量和降低成本,拉丝机一般都由原来的单变频控制改为双变频控制,而目前大多数双变频控制一般是采用外接PID板的控制方式,此方式的缺点有:PID板的控制参数调试困难,其控制性能的高低依赖于调试人员的技术水平;PID板上的元件和可调电位器较多,容易损坏,维修、维护费用较高。 拉丝机专用变频器数字PID控制要求: 1. 寸动引线要独立; 2. 主机运行缓加减。 3. 起动平滑不断线; 4. 运行平稳摆动小; 5. 停机同步不撞限。

网友A:
可以用台达plc+变频器!有很多案例啊,如合肥的东方拉丝机等

网友B:
用汇川的变频器做啊!!有很多成功案例!!!

网友C:
用日立变频器做吧!有太多成功案例,

网友D:
我们使用VACON变频器做的。如果你的编成能力好的话还可以不用PLC。

网友E:
我们的也可以啊,使用闭环,前后速度追踪;两台电机转速差不超过1转www.szvector.com

网友F:
用欧姆龙的变频器做最好,我可以提供你全套的技术和资料

网友G:
汇川变频器内置PID功能,在双变频拉丝机上已经又很多的成功案例。我们可以省掉那块PID调节板,节省成本,调试简单。在PLC端的编程量十分的简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