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伺服
三菱电机HC-QP13b动不了了,什么原因?

楼主(2004-11-12):
三菱电机伺服电机HC-QP13b,开始运动很好,后来不知道怎么搞的,其他几个电机都好好的,就一个好象很难运动,声音很大,运动不连贯,好象卡住似的,想动动不了,再后来到现在就一点反应没了,大家帮忙看看什么原因 ,大家一定帮忙,我不太通,并且这是学校的实验设备,弄坏了可不好玩 .

网友A:
关机后看看用手能否转得动轴

网友B:
是不是制动装置没放开?伺服电机相序也要搞对呀,相序不能接错。

楼主:
zch7749您好,关机后能转动轴. 工控之旅您好,是一个机械手,7个电机是一起控制的,所以制动装置应该是放开了,电机\伺服等硬件我都没动,只是动了下程序. 大家多帮忙!

楼主:
没人知道吗

楼主:
和其他的电机互换了伺服,电机还是不行,看来是电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