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lc该怎么配置

楼主(2004-11-12):
我有一项目需要用delta plc同时控制6台步进电机,动作比较复杂,请问plc该怎么配置?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你是要求软件逻辑怎么处理还是硬件连接不是太清楚呢?

楼主:
两样最好都能指教,谢谢!!!

网友B:
若可以的话 把要求邮件给我 我看看 lsm6180@163.com

网友C:
这六台伺服是否需要同步?

楼主:
不需要同步,只是要求个自的动作,一个流程下来,有的步进要动作几十

网友D:
实时要求高吗?你打算是用通讯控制还是脉冲?如果是脉冲控制可能要三台plc,另外你要求的频率多高?

网友E:
可以使用EHPLC加4个轴控模块PU01方便可靠,要降低成本的话有点麻烦,请将要求发给我

楼主:
价格?是否现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