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 PID功能块说明

楼主(2004-11-12):
我在使用 S7—300的功能块FB41,FB42 FB43 FB58 FB59时,里面涉及到许多参数,可帮助都是英文的,看起来有点力不从心。求助各位用过此些功能的高手们,能否提供有关的中文说明和使用中的需注意的要点问题,深表感谢! 我的邮箱是cs_jiecheng

楼主:
我在使用 S7—300的功能块FB41,FB42 FB43 FB58 FB59时,里面涉及到许多参数,可帮助都是英文的,看起来有点力不从心。求助各位用过此些功能的高手们,能否提供有关的中文说明和使用中的需注意的要点问题,深表感谢! 我的邮箱是cs_jiecheng@163.com

网友A:
我也需要,如知道 发信给我,谢谢

网友B:
一般只需设少数参数再精调参数即可达到很好效果,所有参数都有默认数据,PID肯定要设,并打开PID使能,手动MV最好也设,第一个位至0,然后就是取PID计算MV即可.

网友C:
哭嘻嘻: 你好! 说得很简单,那是对你来说的。我对pid了解不深,能给我一份pid例子程序吗? 不胜感激。 有交换条件也可以的。 邮箱:mahonggao@126.com

网友D:
我对S7-300的PID调节很熟,也有中文资料提供。不过要收费。 邮箱地址:98xzg@163.com

网友E(2004-12-15):
哭嘻嘻,xzg:      你们好!       说得很简单,那是对你来说的。我对pid了解不深,能给我一份pid例子程序吗?      不胜感激。       有交换条件也可以的。   邮箱:85159110@126.com

网友F(2005-02-28):
哪位大侠有s7_300pid的中文资料或实例发给我一份,谢了!江湖救急,不胜感激!chenrui_ares@163.com

网友G(2005-04-30):
哪位大侠能帮帮忙,我现在实际调试中遇到点问题,我用FB41进行PID调节,由于是第一次使用PID,具体还不清楚该怎么做,哪位大侠能给我发个具体的例子吗?不胜感激czh1234@163.com

网友H:
可以提供中文资料,不过需要s7-300的培训资料交换。8031551@sina.com

网友I(2008-07-28):
哪位大侠有s7_300pid的中文资料或实例发给我一份,先谢谢了!江湖救急,不胜感激!jotranceyue@qq.com

网友J:
• SFB41/FB41 (CONT_C), 连续控制方式;
• SFB42/FB42 (CONT_S), 步进控制方式;
• SFB43/FB43 (PULSEGEN), 脉冲宽度调制器;

网友J:
序号 参数 数据类型 数值范围 缺省 说明
1 COM_RST BOOL FAULSE COMPLETE RESTART(完全再起动)。
该块有一个初始化程序,可以在输入参数COM_RST 置位时运行。
2 MAN_ON BOOL TRUE MANUAL VALUE ON(手动数值接通)
如果输入端“手动数值接通”被置位,那么闭环控制循环将中断。手动数值被设置为受控数值。

网友J:
3 PVPER_ON BOOL FALSE PROCESS VARIABLE PERIPHERY
ON/(过程变量外设接通)
如果过程变量从I/O 读取,输入
“PV_PER”必须连接到外围设备,
并且输入“ PROCESS VARIABLE
PERIPHERY ON”必须置位。

网友J:
4 P_SEL BOOL TRUE PROPORTIONAL ACTION ON(比例分量接通)
PID各分量在PID算法中可以分别激活或者取消。当输入端“比例分量接通”被置位时,P分量被接通。
5 I_SEL BOOL TRUE INTEGRAL ACTION ON(积分分量接通)
PID各分量在PID算法中可以分别激活或者取消。当输入端“积分分量接通”被置位时,I分量被接通。
6 INT_HOLD BOOL FALSE INTEGRAL ACTION HOLD(积分分量保持)
积分器的输出被冻结。为此,必须置
位输入“Integral Action Hold(积分
操作保持)”。
7 I_ITL_ON BOOL FALSE INITIALIZATION OF THE INTEGRAL
ACTION(积分分量初始化接通)
积分器的输出可以被设置为输入
“I_ITLVAL”。为此,必须置位输
入“积分操作的初始化”。
8 D_SEL BOOL FALSE DERIVATIVE ACTION ON(微分分量接通)
PID各分量在PID算法中可以分别激活或者取消。当输入端“微分分量接通”被置位时,D分量被接通。
9 CYCLE TIME >=1ms T#1s SAMPLE TIME(采样时间)
块调用之间的时间必须恒定。“采
样时间”输入规定了块调用之间的
时间,应该与OB35设定时间保持一致。
10 SP_INT REAL -100.0 至 +100.0(%) 或者物理值1 0.0 INTERNALSETPOINT(内部设定点)
“内部设定点”输入端用于确定设定值。
11 PV_IN REAL -100.0 至 +100.0(%) 或者物理值1 0.0 PROCESSVARIABLE IN(过程变量输入)
可以设置一个初始值到“过程变量输
入”输入端或者连接一个浮点数格式的外部过程变量。
12 PV_PER WORD W#16#0000 PROCESS VARIABLE
PERIPHERY(过程变量外设)
外围设备的实际数值,通过I/O 格式的过程变量被连接到“过程变量外围设备”输入端,连接到控制器
13 MAN REAL -100.0 至 +100.0(%) 或者物理值2 0.0 MANUAL VALUE(手动数值)
“手动数值”输入端可以用于通过操作者接口功能设置一个手动数值。
14 GAIN REAL 2.0 PROPORTIONAL GAIN(比例增益)
“比例增益”输入端可以设置控制器的比例增益系数。
15 TI TIME >=CYCLE T#20s RESET TIME(复位时间)
“复位时间”输入端确定了积分器的时间响应。
16 TD TIME >=CYCLE T#10s DERIVATIVE TIME(微分时间)
“微商时间”输入端确定了微商单元的时间响应。

网友J:
17 TM_LAG TIME >=(CYCLE/2) T#2s TIME LAG OF THE DERIVATIVE
ACTION(微分分量的滞后时间)
微商操作的算法包括一个时间滞后,可以被赋值给“微分分量的滞后时间”输入端上。
18 DEADB_W REAL >=0.0(%)或者物理值1 0.0 DEAD BAND WIDTH(死区宽度)
死区用于存储错误。“死区宽度”输入端确定了死区的容量大小。
19 LMN_HLM REAL LMN_LLM至100.0(%)或者物理值2 100.0 MANIPULATED ALUE HIGH
LIMIT( 受控数值的上限)
受控数值必须设定有一个“上限”和一个“下限”。“受控数值上限”输入端确定了“上极限”。
20 LMN_LLM REAL -100.0(%)至LMN_HLM或者物理值2 0.0 MANIPULATED VALUE LOW
LIMIT(受控数值的下限)
受控数值必须设定有一个“上限”和一个“下限”。“受控数值下限”输入端确定了“下极限”。
21 PV_FAC REAL 1.0 PROCESS VARIABLE FACTOR(过程变量系数)
“过程变量系数”输入端用于和过程
变量相乘。该输入端可以用于匹配过程变量范围。
22 PV_OFF REAL 0.0 PROCESSVARIABLE OFFSET(过程变量偏移量)
“过程变量偏移”输入端可以添加到“过程变量”。该输入端可以用于匹配过程变量的范围。
23 LMN_FAC REAL 1.0 MANIPULATED VALUE FACTOR(受控数值系数)
“受控数值系数”输入端用于与受控数值相乘。该输入端可以用于匹配受控数值的范围。
24 LMN_OFF REAL 0.0 MANIPULATED VALUE(受控数值的偏移量)
“受控数值的偏移量”可以与受控数值相加。该输入端可以用于匹配受控数值的范围。
25 I_ITLVAL REAL -100.0至+100.0(%)或者物理值2 0.0 INITIALIZATION VALUE OF THE
INTEGRAL-ACTION(积分分量初始化值)
积分器的输出可以用输入端 “I_ITL_ON” 设置。初始化数值可以设为“积分分量初始值”输入。
26 DISV REAL -100.0至+100.0(%)或者物理值2 0.0 DISTURBANCE VARIABLE(干扰变量)
对于前馈控制,干扰变量被连接到“干扰变量”输入端。

网友J:
6.1.3.12 输出参数
下表列出SFB 41/FB 41“CONT_C”输出参数的说明:
序号 参数 数据类型 数值范围 缺省 说明
1 LMN REAL 0.0 MANIPULATED VALUE(受控数值)
有效的受控数值被以浮点数格式输出在“受控数值”输出端上。
2 LMN_PER WORD W#16#0000 MANIPULATEDVALUE
PERIPHERY(受控数值外围设备)
I/O格式的受控数值被连接到“受控数值外围设备”输出端上的控制器。
3 QLMN_HLM BOOL FALSE HIGH LIMIT OF MANIPULATED
VALUE REACHED(达到受控数值上限)受控数值必须规定一个最大极限和一个最小极限。“达到受控数值上限”指示已超过最大极限。
4 QLMN_LLM BOOL FALSE LOW LIMIT OF MANIPULATED
VALUE REACHED
(达到受控数值下限)
受控数值必须规定一个最大极限和一个最小极限。“达到受控数值下
限”指示已超过最小极限。
5 LMN_P REAL 0.0 PROPORTIONALITY
COMPONENT(比例分量)
“比例分量”输出端输出受控数值的比例分量。
6 LMN_I REAL 0.0 INTEGRAL COMPONENT(积分分量)
“积分分量”输出端输出受控数值的积分分量。

7 LMN_D REAL 0.0 DERIVATIVE COMPONENT(微分分量)
“微商分量”输出端输出受控数值的微商分量。
8 PV REAL 0.0 PROCESS VARIABLE(过程变量)
有效的过程变量在“过程变量”输出端上输出。
9 ER REAL 0.0 ERROR SIGNAL(误差信号)
有效误差在“误差信号”输出端输出。

网友K(2009-02-05):
我也是才学习PID, 想要一个事例,跪求一个哈,另外PID要有无扰动,谢谢啊!   carfully01@yahoo.cn     最好是压力的,天然气.............................

网友L:
可以到西门子网站上下载

网友M:
如果是要 s7-300 PID功能块说明 到网上搜一搜肯定能找到。1

网友N(2019-03-10):
引用 网友D:
我对S7-300的PID调节很熟,也有中文资料提供。不...

可以,收费应该的,多少钱,我马上买,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