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伺服系统精度

楼主(2004-11-12):
请教各位高手,我现在正在设计一套伺服系统,要求精度电机每个脉冲走0.1分,我迷茫的是伺服的精度由什么来控制,和编码器的分辨率有什么关系? 多谢!

网友A:
你首先要确认你的伺服电机多少脉冲一转,比如说松下2500p/r的,默认是四倍频(PR40),即10000脉冲一转。那么等同于驱动器发一个脉冲转1/10000转,你现在要转1分,即1/360*60,那么10000/360*60=100:216,即你的电子齿轮比设为100:216就可以了。其他电机类似

网友B:
to fanfare 对于设施电子齿轮比,您真的有把握? 另外,要求好象是0.1分,不是一分。

网友A:
我讲的是公式, 不设电子齿轮比的话,或者说你不放心的话,那就用减速箱吧。同理得:不相信E-mail的话,那就写信邮寄吧。如果你非要卖他一个减速箱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奸商。 如果是0.1分的话,那还要用更高精度的马达了。

楼主:
那电子齿轮比是在哪儿设置的,是在伺服驱动器上吗? 谢谢!

网友C:
支持一下刘岩利老兄,看的出fanfare先生一定是卖松下伺服的拉,同理得出,fanfare先生要是卖他一个松下伺服的话,那fanfare先生您一定也是一个奸商,哈哈哈,其实,商人追求利润,个人感觉,无可厚非,只要不要害人就好,工控行业不象卖服装,只要是正规代理商,利人利己,应该没有什么奸不奸的,以后劝大家还是团结为好,共同创造一个好的发展环境,个人观点,见笑拉。哈哈哈哈。

网友B:
致圣洁的fanfare先生 应该承认,我所在的公司是有减速机卖,而且,还有圆光栅。而这个要求,我能想到的,就是高精度减速机+圆光栅。既然提到了0.1分,在我知道的减速机中,还没有哪一种的背隙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负载上必须有反馈器件来检测位置,而0.1分的要求,普通的编码器也达不到。顺便说一下,我的圆光栅在考虑到安装同轴误差的情况下,很难达到要求。 我不卖松下电机,对松下不是很熟悉,不过,对于您提出的方案,就当要求是1分好了,您真的有把握能实现?系统分辨率高于伺服的反馈分辨率时,您通过软件手段就能解决?抱歉,这个超越了我的思维能力。 如果要求每转21600个脉冲,理论上是可以实现的,但是1个脉冲1分,您还是实际动一下手再说比较好。是不是您认为每转21600个脉冲和一个脉冲1分是绝对等价的?如果您真的这样认为,您当我是白痴好了。

网友D:
这个精度只能用力矩电机来实现。 楼上“每转21600个脉冲和一个脉冲1分是绝对等价”,我觉得也不等价,而且实现1分的精度最少要二个脉冲才能较可靠保证,四个脉比较妥当。

网友E:
你好, 你自己在开发做伺服吗? 参考下我们公司网站上面资料。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http://www.burnon.com/solution/electrical/iMOTION.asp 需要什么资料样品可以联络我们公司。

网友A:
NSK有一款DDMOTOR,分辨率是60万多一点,价格(台湾)在20000人民币左右,到这边最多也就番一倍吧,据我所知,更高精度的有的是。所谓的工程,那就是用最低的价格+最好的方案+最简单的工作。我是松下伺服的代理商,我是商人。但是我也是一个工程人员,我用过松下的,三菱的,东荣(TOEI)的,NSK的伺服系统,把你的商品买给合适的用户那就是合格商人。所以我建议坛子里所有的供应商都去做个一两年的工程。再者,楼主所说的是“精度是一个脉冲走0.1分"那么市场上常见的三菱等17位编码器的都可以了。

网友F:
建议采用DD马达,重复精度最高可以达到1秒,定位精度在15秒。

网友D:
哪位做过“工程”的给解释一下,如果编码器精度不够,系统的复现性怎么实现? 横河的DD马达能做到,但绝不是松下、三菱。

网友A:
解释一下什么叫“复现性”

网友B:
我公司的产品中,有一款步进电机,也许能满足楼主的要求。在使用转配驱动器时,一个脉冲是0.001度,小于0.1分。但是应用的时候限制比较多。

网友A:
to muyanghao 电子齿轮比是在驱动器内设置的,由分子和分母两部分组成,可以分别设置。 我也有一款步进电机,50000线的,集成驱动器和控制器(32位芯片)分三种控制方式,脉冲控制,模拟量控制和预编程,使用非常方便,带少量的I/O口,好东西给大家推荐一下。 详见 www.coolmuscle.com

网友B:
50000线,好象也不能满足0.1分的要求。 而且,coolmusle 这个东西,没有步进电机的高响应,也没有传统伺服的瞬时扭矩。具体的说,如果给发电机脉冲,步进电机可以立即开始运动,基本没有滞后,伺服电机大概会滞后5-10毫秒,coolmuscle在这一点上比较象伺服。伺服电机一般是恒扭矩输出,而且可以有超过额定扭矩一两倍的瞬时扭矩,步进电机是保持力矩最大,随着速度增加,力矩下降,在这一点上,coolmuscle很象步进电机。 这种不伦不类的东西,当电机卖,比较难受。当然,coolmuscle还有很突出的优点,如果能用得到,几乎是不可替代的,不过,这些优点,fanfare,您应该还不知道。

网友D:
复现性:系统在允许误差内能回到同一位置,前提是采样精度。 我觉得普通步进电机如何细分也不能达到如此精度,50000线也远远不够。我知道横河DD马达为了实现±1秒的重复精度编码器分辨率是2,621,440。对于秒级定位不能凭空想当然,里面有很多技术问题要解决。

网友B:
当定位以秒为单位时,步进电机几乎可以不用考虑,细分再高,意义也不是很大,即使驱动器分出的电流真的很准确,但是电机中线圈的磁滞已经不能忽略。 对于直接驱动电机,我了解不多。在DD马达以外,应该是只有减速机加圆光栅的方式可行了吧?

网友G:
首先要明确系统精度是多少,然后把分辨率选的比系统精度高(最好是一个数量级)。按你的要求,不是DD就得用减速机加圆光栅了。

网友D:
减速机也得合理设计消除背隙。在这个精度等级,任何一点机械安装误差都是不可忽略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提议,不过还不是很清楚,能给点具体的资料吗?

网友F:
我这里有DD马达的资料。你的E-MAIL地址是多少?可以联系我:tzhong@parker.com

楼主:
我的E-MAIL是:muyonghao@sohu.com谢谢!

网友C:
TO muyonghao: 我公司也有高精度减速机及圆光栅,不过,就我所知,光栅分辨率没什么问题,而减速机精度比较麻烦。国外高精度减速机回转背隙只是保证1分以下(带负载条件下),目前,还没有一款减速机精度指标能在带载情况下,保证小于0。1分的。系统精度小于0。1分,只能依靠控制系统补偿。当机械精度低于系统要求的精度时,保证系统精度其实是很难作到的。不过,如果驱动力矩不是很大,回转速度适当的的话,有一个方案可以保证,就是可以选用纳米级压电陶瓷电机加圆光栅构成,以色NMNANOMOTION精密压电陶瓷电机配RENISHAW圆光栅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当然,是有条件的,另外,机械加工精度同样要求很高。怎么能联系上您,我先发一份资料给您,您先看看是否可行,如果能将您的系统详细要求告诉我,我可以先帮你做一个方案给您,供您参考。

网友C:
TO muyonghao: 忘记告诉您,我联系电话:13840146961 邮箱:sysongs@163.com 至于同DD电机价格比较我就不是很清楚,应该讲都不会很便宜。

网友B:
如果用 NANOMOTION 的电机,还真不是随便能玩得转的,尤其是转台。而且,这种电机只能用再低负载的情况下,如果负载大,你可能会发现,根本转不动。电机必须配专用的驱动器,而这个驱动器其实只相当于一个放大器,没有常规伺服上的位置环或者速度环,这样,对上位控制器的要求就比较高。而且电机要陪专用的陶瓷摩擦板,环型陶瓷板,拿就必须按照以色列人的规格来设计转台。和平板相比,陶瓷环的对加工精度的要求要高得多。在最悲惨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电机完蛋。我知道国内有人用这种电机做直线运动的平台,做转台能成功的还没听说过。不知沈阳老宋那里有没有成功的先例。 我个人还是比较倾向于圆光栅+减速机的方案,当然,用DD马达可能更好,但是我对DD马达确实不熟悉。使用以色列人的电机,对使用者的要求太高了,要自己组转台,还不如直接卖国外的转台现实一点。至于减速机的背隙,只要靠圆光栅反馈最终位置,是可以在控制器上通过一定算法进行补偿的。很多控制器提供在双闭环下对不确定背隙的补偿。 反正,那个方案也不便宜,没有几万块钱,实现不了。 另外,一个脉冲0.1分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分辨率?重现性?绝对精度?

网友C:
TO 刘岩利老兄 1,看的出老兄肚里还是有点东东,也知道NANOMOTION电机,不过,如果讲“做转台能成功的还没听说过”,那只能是您孤陋寡闻拉,其实,您没听说过的事情,我相信多的去拉。 2,“如果用 NANOMOTION 。。。。。在最悲惨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电机完蛋”,其实任何产品都有自身的使用特性,所以我讲“是有条件的,”您没有看到?其实没有您讲的那么恐怖。 3,其实,到目前,发言人都还没有搞清出楼主到底想搞一个什么东西,至于“直接卖国外的转台”也未必不是一种选择(如果需要的话,且能买到),当然,楼主不想买,那一定有不买的道理。 老兄只有一句话讲的最有道理,就是“反正,那个方案也不便宜,没有几万块钱,实现不了”,在下举双手赞成,得罪之处,敬请原谅,哈哈哈哈。

网友B:
to 沈阳老宋 国内目前已经有自己用NANOMOTION电机自己组出转台的了?这确实是我孤陋寡闻了。 我知道 nanomotion 很正常,这个以色列公司放了很多代理的。问一下,如果您卖给他NANOMTION的话,准备配什么驱动器?AB1A是最便宜的,也是最难调的,其他的驱动器,都不便宜(现在应该已经没有AB1了吧)。 nanomotion 电机的速度与力量,都是问题,理论上可以在一圈上多放几个电机,不过这也有限的很。放的太多,反而出问题。 其实,只要不在电机空载的时候上电,不会烧电机。但是这本身就是很怪异的特性了,如果事前不反复叮嘱,不出问题是偶然的。 我只有一句话有道理吗?我打字的时候以为都很有道理的。除了DD马达,其它两个方案我都比较有把握,但是nanomotion的转台,不知道您调过没有,那个东西真的是很难调。当时我调8个轴的伺服参数用了一个多星期,其中唯一的一个旋转轴折腾了我将近3天。还好客户只要定位准确,不要求动态性能,否则就只好换驱动器了。 然后,补充一点,对于上面提到的实现方式,所需要的部件,DD马达,我没有;减速机,我的背隙太大(虽然可以在控制上补偿,但是也不能差太多);圆光栅,我没有(我的圆光栅精度只有0.2分左右,还不算安装误差); nanomotion 电机,我能提供;国外的转台,我能提供,但是,太贵,不太可能卖出去。

网友C:
to 刘岩利老兄: 老兄误解拉,我是讲“老兄只有一句话讲的最有道理”,有一个“最”字,看来老兄还是没有看清楚,一字只差,谬之千里拉,哈哈。其实一切都是为用户考虑,为人为己,不是谁想卖什么东西就都能卖给谁的,客人想法最重要,也最有意义。我们不过是提供一些方案,供客户参考而已。 顺便提一句,国内确实已经有自己用NANOMOTION电机自己组出转台的,这点没有必要骗你,或者说大话。您是什么公司,方便讲一下吗?都是工控人,交个朋友。

网友B:
to 沈阳老宋 看一下我的用户名,应该知道我是什么公司的了。如果您看了以后还是不知道,那就说明老板太失败了。 至于国内有人可以自己做转台,我之前确实不知道,不过,您告诉我一次也就够了。 不过,就我个人nanomotion上的经验(调过不到20个轴),我还是不会向客户推荐这个东西,除非我明确的知道客户的要求和能力。否则,培训和技术服务的成本太高。曾经有客户自称不要技术服务,但是我们又没有发现他有足够的能力,最后的结果是不卖。

网友H:
肯定要加伺服减速机

网友H:
TO:刘岩利;沈阳老宋: 两位都是高手啊!!!我有一个客户也有相同的技术要求,照您两位的说法,看来我的那个客户的技术要求在他的理想价位是很难实现了!!!他是做轴承安装线的。我当时考虑的也是加减速机,可是背隙的问题是我头疼到现在。您两位能否把您们认为可以达到技术要求的方案的大概价格发个E-MAIL给小弟。在这里我先感激涕零了!!! 我的心想:KUAI.QIANG@DELTA.COM.CN

网友I(2004-12-20):
分辨率0.1分,要求每转216000个脉冲,精度也太高了。 伺服电机直联的方式可能行不通,就是三菱的MR-J系列电机, 也不是发一个脉冲,就会动一下。 可以考虑采用转台和电机之间加一个大传动比、精度很高的谐波减速器之类的东西,至于步进还是伺服就不重要了。

网友G:
高精度与低成本永远是对立的。永远不要奢望花很少的钱,办很完美的事。普通步进,变频,伺服,伺服加减速,DD马达,他们就是针对不同精度的系统的,不要老是把价格和相应的产品分开。

网友J:
这是在本论坛见到的高手最多的题目,建议设为精华贴,顶!

网友K:
没错,这样的精度只有我们横河的DD伺服能达到!gjm@tjny.net

网友L(2007-07-06):
都是高手

网友M:
百万线的编码器加DD伺服。
只要肯出钱,问题不大。

网友N:
解决方案最好用DD马达,它就是干这些事的,大扭矩,大惯量,慢转速,高精度,控制其实很简单,当个伺服用就行,不过控制器的频率要够高,否则有点浪费
   高要求自然是高价格,看机构惯量而定,不过,再少也要5万左右
   另,横河卖得不错,不过不是唯一的品牌,说“我们横河”,应不是日本人吧,自豪感不要太强哟

网友O:
楼主说“要求精度电机每个脉冲走0.1分”,个人理解并非精度,而是控制分辨率,以此推算,一圈的分辨率达到216000就可以了,对应2的17.7次方,则不必费用DD电机不可。选个单圈分辨率高于2的18次的编码器,配上欧系伺服,应该能够满足要求。

网友N:
如是晶园切割之类,用DD了,不用考虑了,如是如波恩所估计,就按波恩先生的方案办就可,无他也

网友P(2007-08-29):
我是做辊筒雕刻机的,要求在一个圆周上雕刻(激光打孔)10000个(孔数可变)孔,现在的分度系统是用A4司服电机+谐波(1:50)减速箱,使用结果是把一幅等灰度图打成了斑马线图,究其是由于点的分布均,且是周期性变化,其原因是减速机的精度差,减速机产生了周期性误差.现在要走的路可能有2条:1/用超高精度的减速机,2/用DD电机.那位大虾有高招?那位供应商有好动东东提供?  w566@21cn.com

网友B:
相比较于超高精度减速机与DD马达,从成本上看,我觉得在减速机后面加高分辨率的反馈,(比如10000线的编码器),用闭环控制可能便宜一点。当然,也要看目前的控制部分是什么硬件,实现闭环控制是否需要更换硬件,以及更换硬件的成本是多少。

网友Q:
纯粹靠马达自身的分辨率能够达到百万级么?没有驱动器的配合,没有哪一家可以做到的吧???

欧美伺服,其Sin/cos编码器以及多圈绝对值编码器,和其自身的驱动器配合,轻易能够达到百万级的分辨率.市场上很多,去询问询问吧

网友O:
作为辊筒雕刻机的伺服转轴,要追求联动精度和分辨率,个人以为还是DDR更好!

网友B:
用DDR肯定最方便。

网友P:
多谢各位大虾了,我的雕刻机初步认定DD了,现在的问题又来了,我用司服电机时,其电子齿轮是用PLC来改变的,DD能用PLC改电子齿轮吗?

网友P:
如果用DD作为雕刻机的转动驱动,我现在有3个问题:
1/DD能卧式安装?
2/能用PLC设DD的电子齿轮?
3/DD能24小时连续转吗?
谢谢了/w566@21cn.com

网友R:
1/DD能卧式安装?
要计算径向力是否超过电机设计允许值。如果径向力很大,可以选择愿意给你加大轴承的电机厂商

2/能用PLC设DD的电子齿轮?
这个应该是在驱动器里吧

3/DD能24小时连续转吗?
如果计算准确,选型合理,当然可以。关注一下轴承的润滑油。

网友S:
1,dd当然能卧室安装,不过注意,也是有一个压力上限的,超过上限可以用其它辅助机械结构提供支撑力。
2,那不是dd的问题,你是选择的驱动器的问题。很多都能支持多套电子齿轮比的。
3,连续用可以,不过还是要注意发热问题。

网友P:
现在候选的DD有安川和NSK的10-20NM的规格,每种产品的驱动器有选择余地?另外,在DD的外型图里好象没有看到加油口.怎么加油?谢谢了.

网友O:
既然有目标厂家了,就不妨直接咨询他们。

网友M:
可以考虑下我们德国包米勒的DD伺服电机,能用PLC自有设置电子齿轮,分辨率肯定能达到你的要求。
021-36039966-530

网友P:
小白:能将德国包米勒的DD的资料email to:w566@21cn.com 有现货吗?急!!!

网友T(2007-09-28):
SEW的最好的高精度减速机的齿隙也达不到0.1分,不知道谁的可以,如果可以告诉我一下?

网友T:
叫我小白兄说能做到可否示教?

网友M:
力矩伺服电机采用高精度编码器直接驱动运行。

这个项目没有跟进。

如果要做,一是采用stegman的正余弦编码器细分,理论上精度很高;或者采用haidehan的endat接口编码器来做,大概能打到要求,就是成本太高。

网友T:
取掉减速机啊.

网友U:
斗嘴斗出的好贴,望再接再励。

网友V:
贝加莱伺服驱动及电机轻松实现楼祝愿望,重要的是高端产品中我们家各不高。控制灵活。编码器分辨率很多种500000不算高

网友W(2008-08-02):
我也碰到一难题,PLC发一个脉冲伺服带丝杆走0.005mm,还指定用松下A4伺服做,哪位高手可否指点一下,不胜感激!!

网友X:
,PLC发一个脉冲伺服带丝杆走0.005mm。用松下A4,未必不可以吧。

其实和你选择的丝杠也有关系啊。默认的松下编码器分辨率为10000;电机转一圈如果需要10000个脉冲的话,1个脉冲电机旋转的角度也是比较小的,如果你的导程在10mm,你自己算一下呢?

网友Y:
PLC发一个脉冲伺服带丝杆走0.005mm,精度不算高,用国产伺服完全可以;国产伺服精度还可以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