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沃变频器

楼主(2004-11-12):
请问哪位老兄知道康沃P1系列ER03,ER08,ER17各是什么报警 不胜感谢!

网友A:
你好我是康沃经销商。 ER03:负载发生突变,运行中过流;处理:减小负载波动 ER08:运行中欠压,可能电源电压波动,或电网中有大负载起动; 处理:检查电源电压,分开供电。 ER17:电流检测错误;可能电流检测器件或电路损坏;或辅助电源有问题。处理:可能机器坏。 有机会联系:010-65661871-808 万先生

网友B(2010-10-17):
康沃变频器电源驱动板维修13893835758

网友C(2011-01-25):
两个都是运行中报er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