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TD200设置

楼主(2004-11-12):
如何在TD200上设置,在PLC中用到T37,用到的时间是变量,但如何在TD200上设置时间,使得设置值输入到PLC中的T37的时间变量中,还有TD200上没有数字的输入,怎么解决?谢谢,急!

网友A:
td200可以嵌入数据的,在把对应的m寄存器的值传送给t37就可以了。数字输入也可以用相同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