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为何FIX无法删除

楼主(2004-11-12):
热心人: 我安装了fix32(6.1版本),现想删除,可在“添加或删除程序”中找不FIX的程序名,开始菜单的FIX菜单下也没卸载程序。 哪位能帮我解决对我来说的难题,十分感谢!

网友A:
建议找个优化软件试试,国产的兔子、优化大师,国外的TuneUp Utilities等, 实在不行就手动删除文件然后再把注册表里的关于fix的全删掉(慎!)

网友B:
你也在用fix啊,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建议你就直接删除吧,没有问题的。也只能这么办了。咱们做个朋友吧,我正在学,可以做个朋友吗,怎么联系你啊?我的邮箱:suiger168@tom.com

网友C:
先把安装目录全部删除,再用优化大师或是MAGIC等软件把注册表优化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