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陆590直流调速器中文手册

楼主(2004-11-12):
哪位前辈能提供一下欧陆590直流调速器中文手册

网友A:
急需欧陆590直流调速器中文手册

网友B:
我也需要有的 话请告知 谢谢

网友C:
029-87856977

网友D:
我有,但要复印

网友E:
您好:(不知如何称呼,见谅) 我单位有几台韩国产的涂布机,所用的都是590的,可惜全部都是英文的,小弟学问太浅,好想得到您的支援。不胜感激!(心苦费好说) emai:zpsxah@163.com 电话:13575552398、0575-5646550 地址:浙江绍兴冠南针纺有限公司(柯桥柯北工业区) 邮编:312030

网友F:
我有590和590+的,付一点常识。 欧陆590的调试分为硬件设定、软件参数的设定和标准软件模块的组态。 硬件设定主要是电机电压、电枢电流、磁场电流、测速反馈电压等拨码开关的设定,只要根据电机铭牌,按使用说明书计算后拨到位即可,对不能准确设定的,可由软件参数校准。必须将界面设定板参数全部设定完毕才能通电调试。 标准软件模块的连接按表1,其他具体的参数按如下方法获得: 电流环参数通过起动AUTOTUNE功能获得,其他参数为默忍值。 速度环可先只用比例调节器,在欧陆590的诊断状态观察启动时的转速反馈,使其上升最快而无超调(不减小),这时的比例参数最好。由于放线机工字轮惯性不同,该参数相差较大,而后积分参数在PI调节器作用下按同样的方法获得。 为了防止意外操作,调好的设备设定通行码比较安全。 cchxx@sohu.com

网友D:
我在台州,我有590中文手册 zftbl@163.com

网友G:
我也想要一份啊 谢谢!!!270638045@qq.com

网友H(2004-12-23):
我也想要一份啊 谢谢!!! EMAIL:huangqinlu@163.com

网友I:
我有590的中文手册,可是是纸的,没法给你。好象上海有欧陆的代理。

网友J(2005-12-21):
qghmz说的是有道理的

网友J:
 我也想要一份啊 谢谢!!! tigerzhou110@yahoo.com

网友K:
请给本人也发一份!非常感谢!jian_8850@163.con

网友L:
请给本人也发一份!非常感谢!我的邮箱:CHZHJ41@163.COM

网友M(2009-11-04):
我也想要一份啊 谢谢!!!

网友M:
我也想要一份啊 谢谢!!!邮箱syhx11@126.com

网友N:
请给本人也发一份!非常感谢!我的邮箱:yoyi8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