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求两轴运动控制方案,能插步运动

楼主(2004-11-12):
我部门欲自做点胶机,成本3万以内,两轴运动控制,能插步运动,不知哪位有此经验,可否指点,我以前用过IAI的,但体积太大,用过五藏,进口价格高

网友A:
我司有专用的两--四轴的点胶机控制系统亦欢迎你浏览敝司网站:http://www.adtechcn.com 或者留下你的详细联系方式,我们进一步沟通。

楼主:
有没有运动控制卡不需PC就能直接驱动电机的,欢迎各位赐教

网友B:
有啊!现在这种分立式控制器多的是,驱动/控制器也遍地开花。

网友C:
我有一款控制器可以脱离PC机独立运行,如果你的点胶机不用闭环反馈的话,完全能满足你的要求。3U体积,24VDC供电,两轴插补,只能控制伺服电机驱动器,价格适中。有兴趣请参观我公司网站:http://bjyes.gkong.com, 控制器型号为Euro205X。

网友D:
使用REDCYBER的2轴步进电机PC控制系统。详情请访问WWW.QUANDIANJI.COM

网友E:
用进口的控制加进口驱动,3万够了。但软件得你自己做改进。

网友:
这个主要取决你的驱动的功率大小了,控制器没有多少成本的,自己开发软件。

网友F:
5万我帮你做.

网友E:
点胶的功率很小,一般400或750就够了,所以说硬件3万肯定够了,但要是连软件做的话,就不知道各家的成本了

楼主:
两个小型机械手(包括控制器)不用PLC可不可以构成一个系统,三菱的定位模块有没有一个模块控制两轴的,欢迎大家赐教

网友:
我用过一个国产的控制器,可以控制三轴(X、Y、Z),由液晶屏(128*64点阵,可自己设定画面)显示和32几个按键,可电脑编程下载或直接使用按键编程,其中XY两轴可实现直线插补和圆弧插补,还有通用的12个开关量输入、4个开关量输出、1个两相高速计数器(可接增量式轴编码器),做点胶机比较合适,价格也还算便宜,才3000多一点。如果使用步进电机的话,电控部分的造价大概在1万元内,使用司服电机的话,造价大概在1.5万元。

楼主:
可以告诉我该产品的厂家吗,谢谢

网友:
www.bsjd.com ,其中有一款控制器MC883A就是。

网友G:
我司有一款控制器可以同时控制两轴,可以存储大约1500条指令,并且可以脱机运行。详细可以来电咨询:021-64325459-822

网友H:
三菱FX2N-20GM,是个不错的选择,如你的精度多少?可否告知? 0769-2419993-112三菱代理商 东莞创丰

网友H:
且我公司已经开发成功:直接用G代码编程,从一定意义上说 实现了FX2N-20GM CNC化,可实现任意轨迹的编程。

网友I:
我给你做,3.2万全部搞定。图形在电脑上画,直接输出脉冲和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