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MM440低速使用

楼主(2004-11-12):
SIEMENS MM440变频器需用在25Hz频率长时间工作,为提高输出力矩,减少变频器与电机发热,可以采用什么办法?

网友A:
关键是电机的裕量,变频器都好说。

楼主:
参数如何设置?

网友B:
我认为不需要设置参数,使用时经常查看温度即可,如不行则要使用测温环节,或者使用低速电机

网友C:
把电机的风叶子拆了,另加一只风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