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尔元件在直流稳压电源自动检定装置中的应用

楼主(2004-11-12):
摘要:小型化与自动化是现代测试仪器设计所追求的目标。针对霍尔元件具有体积小、精度高等特点,在设计直流稳压电源自动计量检定装置时,可采用霍尔元件作为测量电路的核心部分。结果表明,该装置具有体积小、重量轻、自动化水平高等特点。 关键词:霍尔元件、直流稳压电源计量检定。 一、前言 直流稳压电源在出厂前及使用、修理后都必须对其性能指标进行检定。目前,常用的计量检定方法是采用手动或半自动化方法,其主要缺点是手段落后、效率低、速度慢、工作繁琐,系统误差较大。为此,我们可以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和霍尔电压传感器来取代传统的交、直流电压表以及交、直流电流表,设计一种直流稳压电源自动计量检定装置,将它们的输出信号经A/D板采集后送至工控机处理,从而实现计量检定的自动化。 二、霍尔元件的工作原理 霍尔元件应用的基本原理是霍尔效应。霍尔效应是一种磁敏效应,一般在半导体薄片的长度X方向上施加磁感应强度为B的磁场,则在宽度Y方向上会产生电动势UH,这种现象即称为霍尔效应。UH称为霍尔电势,其大小可表示为: UH=RH/d*IC*B (1) 式中,RH称为霍尔系数,由半导体材料的性质决定;d为半导体材料的厚度。 设RH/d=K,则式(1)可写为: UH=K*IC*B (2) 可见,霍尔电压与控制电流及磁感应强度的乘积成正比,K称为乘积灵敏度。K值越大,灵敏度就越高;元件厚度越小,输出电压也越大。 在式(2)中,若控制电流IC,为常数,磁感应强度B与被测电流成正比,就可以做成霍尔电流传感器;另外,若仍固定IC为常数,B与被测电压成正比,又可制成霍尔电压传感器。 三、测试系统的组成 根据直流稳压电源的检定项目要求,检定测试系统主要由嵌入式工控机;A/D采集板、交流调压器、示波器、电子负载装置、霍尔电压传感器、和霍尔电流传感器、交流输入电压测量电路、输出直流电压测量电路、输出直流电流测量电路等组成。 系统结构如图’所示。测试系统的主要功能有: (1)自动化检测功能:自动完成对直流稳压电源各技术指标的检定。 (2)自检功能:完成对测试系统的自检; (3)结果处理功能:对测试结果进行处理、分析、判断、打印等; (4)此外,系统还应具有过压、过流保护功能、自动报警功能、以及误操作保护功能等。 下面对各测量电路所使用的霍尔传感器类型,以及它们的性能参数作一个简介。 1、交流输入电压测量电路(以南京中旭科技HNV500T/AC为例) 采用霍尔电压传感器。它是一种基于霍尔效应和磁平衡原理研制而成的新一代电压传感器,能在电隔离条件下对0V~500V范围内的交流电压信号进行监测。工作电压为±12V~±15V(DC),输出额定电压为5V。测量准确度为0.5%。 2、直流输出电压测量电路(以南京中旭科技HNV200T/DC为例) 检定直流电源的直流输出电压采用霍尔电压传感器,在电隔离条件下能对0V~200V范围内的直流流电压信号进行监测。工作电压为±12V~±15V(DC),输出额定电压为5V。测量准确度为0.5%。 3、直流输出电流测量电路(以南京中旭科技HDC-50X为例) 直流电流的测量采用霍尔电流传感器直接进行测量,该传感器能在电气隔离的条件下测量0A~50A的负载电流,输出电压的幅度在3.5V~5.5V之间可调,测量的准确度为0.5%。 四、测试系统的软件方案 在新型直流稳压电源自动化计量检定装置的设计过程中,由于霍尔传感器的应用,电压、电流信号可以经过A/D采集板送往嵌入式工控机PC104处理,并且由工控机根据处理结果对系统各部分的工作进行程控。 由于嵌入式工控机PC104的内存有限,不便于运行大型的软件,我们采用TurboC2.0作为开发工具。 测试系统软件采用模块化设计,以增强软件的可移植性与可维护性。系统软件主要由以下几个模块组成: (1)主界面程序;(2)数据采集与A/D转换子程序;(3)与程控示波器串行通行子程序;(4)测量结果处理与判读子程序;(5)结果的输出与打印子程序。 程序流程见如下: 程序启动→进入主界面→选择测试项目→显示该项测试→说明及要求根据测试要→求调节调压器、稳压电源、电子负载→选择YES开始测试→显示结果→结果合格? →(NO)→选择重测或返回重测→返回→保存结果→退出 →(YES)→返回→保存结果→退出 五、霍尔传感器的特点与节能效果 霍尔传感器与传统的交、直流电压表以及交、直流电流表相比,具有以下特点:(1)测量准确度高;(2)温度特性好;(3)节能效果显著;(4)量程宽,不存在因电流过载而烧坏传感器的现象;(5)体积小、重量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