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种传感器能完成切削力测量传感器

楼主(2004-11-12):
因科研需要,现欲采购能用于切削力测量的传感器.若有那位知道那种传感器能完成此功能,请告之! eyangdeyi@163.com

网友A:
考虑应变片

网友B:
采用三维力传感器进行切削测量!我已经资料,具体技术参数指标请来电详谈。suer@sohu.com

网友C:
这有专门现成的产品是一种教具,你可以到几个工科大学机械系了解,比如北京机械工业学院 机械系 机床实验室,切削试验用的就用这种产品,一般叫八角环切削力测试仪,它可以直接夹在车床刀台上,其电线连接应变仪,还有应用于钻床的切削力测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