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教DANFOSS

楼主(2004-11-13):
请教各位老师:DANFOSS VLT3011变频器有一块小电路板(上有电流检测HALL),其接插端子MK6旁标称为TR6的管子是什么型号?(象MOSFET)whgreen001@163.com

网友A:
是mos管,IRG4PH20K. 1200V 5A 给接触器斩波供电的。

网友B(2005-01-15):
请教Y4511,该机上电显示过热故障报警,接触器不吸合,不知道过热报警与电流板有无关系。另外该机温度热敏电阻测量值为0,不知坏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