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如何识别各种电机?

楼主(2004-11-13):
在实际中,如何知道一台电机是交流还是直流? 如果是交流的话,如何判别他是交流永磁的还是感应式的? 二者有何区别? 还有,交流同步和异步伺服电机呢? 这四这之间有何区别联系? 比如说松下的minas a?

网友A:
看铭牌,读手册, 松下这个型号是交流电机

楼主:
但是好像不知道具体是何种电机? 手册上没说吧。

网友B:
看铭牌 交直流电机好区分的。 我公司为安川电机华南区总代理 联系人:都志强 MOBILE:13580544631 TEL:020-33584619

网友C:
minas a 是交流永磁的伺服电机,比如A4的MSMD092P1A它只说了A4系列1000w 200v 2500p/r 圆轴这些信息,其他的信息要看是什么牌子的电机和哪个系列.

楼主:
怎样看?写的具体吗?

网友D:
手把手教你好了,其中有说明的,~表示交流,-表示直流啊,还有看壳内的定只是线圈还是磁铁咯

楼主:
呵呵,谢谢了。 手把手教比较好。俺是中国填鸭式教育培养出的吗! 我知道里面是线圈的话为感应式,为磁铁的话为永磁式。但你是把电机打开看的? 还有那个同步的何异步的,你如何区分? 名牌上有吗/

网友E:
如果转子是软磁铁呢?呵呵。

楼主:
所以说吗,我要知道具体如何判别各种电机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