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电机

楼主(2004-11-13):
请问矢量型(如MM440)变频器 对电机有特殊要求吗??随便什么交流异步电机都可以??? 谢谢。

网友A:
对电机没有特殊要求!

网友B:
普通的锥形转子异步电动机可以用变频调速吗???

网友B:
普通的锥形转子异步电动机如果采用变频调速时,如果频率太低会不会抱闸打不开???有没有人做过试验?请指教!!!

网友C:
看你要用在什么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