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

楼主(2004-11-13):
我的三肯变频器昨天忽然不显示,也不工作. 我拆开检查,发现整流桥坏了. 这个整流桥是sanrex的df30ac160.请问那里有卖的呢? 再问,整流桥怎么会突然坏呢?

网友A:
我们有。 www.dgkyx.com

网友B:
整流器坏一般是相间短路引起的

网友C:
整流桥怎么会突然损坏的原因: 1,损患严重,负载有短路( 查电容是否漏电,或负载有无短路); 2,(单的桥臂损患)模块质量问题,反相击穿电压下降! 3,输入电压过高,压敏未能保护( 是否有雷击 )。 整流桥不必非买同型号的,只要封装一样容易装机,参数可以达到就可以代换! 我公司代理各种变频;专营变频器使用配件,及变频的维修,详情敬请登陆公司网站http://www.weisto.com/docc/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