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

楼主(2004-11-13):
步进电机在转速不变的情况下可以控制转矩吗?谢谢

网友A:
REDCYBER的步进电机驱动器可以通过调整电流来调整转矩。详情请访问WWW.QUANDIANJI.COM TEL:0755-81658285

网友B:
一般一个步进电机在做好以后,它的输出转矩也就确定了。根据步进电机的额定电流要求来配置驱动器,如果配置的驱动器额定电流小于电机的额定电流,那么电机的输出转矩将小于额定转矩。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