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欧姆龙触摸屏与电脑联机线怎么做???

楼主(2004-11-13):
我单位用的欧姆龙触摸屏里面存的数据被误删,型号是NT631C,有触摸屏软件NTST3.1c,但无法连上触摸屏,提示超时。请问:触摸屏和电脑联机的RS232线是否有特殊接法?如果是,请高手不吝赐教!3Q!

网友A:
给你一个QQ号437423572

网友B:
你有NT631C的操作手册吗?如有上面都有,写的很清楚,只要两个九针的串口就可以了。

网友C:
你的NT631可能改换主板了!

网友D:
PLC上的R接触摸屏的S,PLC上的S接触摸屏的R

网友D(2005-07-05):
3根线就够了,